基于52单片机,可调时钟不能再oled上显示

楼主(2023-03-31):
可调时钟不能在四针脚oled上显示问题 10-1
大佬能帮我看看,基于stc89c52单片机,可调时钟不能在四针脚oled上显示,程序哪出了问题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0.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KeyNum,SHOW_MODE,TimeSetFlashFlag;
char TimeSetSelect;

void TimeShow(void)
{
        DS1302_ReadTime();
        OLED_ShowNum(0,3,DS1302_Time[0]/10,1,8);
        OLED_ShowNum(7,3,DS1302_Time[0]%10,1,8);
        OLED_ShowString(15,3,"-",8);
        OLED_ShowNum(22,3,DS1302_Time[1]/10,1,8);
        OLED_ShowNum(29,3,DS1302_Time[1]%10,1,8);
        OLED_ShowString(35,3,"-",8);
        OLED_ShowNum(42,3,DS1302_Time[2]/10,1,8);
        OLED_ShowNum(49,3,DS1302_Time[2]%10,1,8);
        OLED_ShowNum(0,4,DS1302_Time[3]/10,1,8);
        OLED_ShowNum(7,4,DS1302_Time[3]%10,1,8);
        OLED_ShowString(15,4,":",8);
        OLED_ShowNum(22,4,DS1302_Time[4]/10,1,8);
        OLED_ShowNum(29,4,DS1302_Time[4]%10,1,8);
        OLED_ShowString(35,4,":",8);
        OLED_ShowNum(42,4,DS1302_Time[5]/10,1,8);
        OLED_ShowNum(49,4,DS1302_Time[5]%10,1,8);
}

void TimeSet(void)
{
        if(KeyNum==2){TimeSetSelect++;if(TimeSetSelect>5){TimeSetSelect=0;}}
        if(KeyNum==3){TimeSetSelect--;if(TimeSetSelect<0){TimeSetSelect=5;}}

        if(KeyNum==4)
        {
                DS1302_Time[TimeSetSelect]++;
                if(DS1302_Time[0]>99){DS1302_Time[0]=0;}
                if(DS1302_Time[1]>12){DS1302_Time[1]=1;}
                if( DS1302_Time[1]==1 || DS1302_Time[1]==3 || DS1302_Time[1]==5 || DS1302_Time[1]==7 ||
                        DS1302_Time[1]==8 || DS1302_Time[1]==10 || DS1302_Time[1]==12)
                {
                        if(DS1302_Time[2]>31){DS1302_Time[2]=1;}
                }
                else if(DS1302_Time[1]==4 || DS1302_Time[1]==6 || DS1302_Time[1]==9 || DS1302_Time[1]==11)
                {
                        if(DS1302_Time[2]>30){DS1302_Time[2]=1;}
                }
                else if(DS1302_Time[1]==2)
                {
                        if(DS1302_Time[0]%4==0)
                        {
                                if(DS1302_Time[2]>29){DS1302_Time[2]=1;}
                        }
                        else
                        {
                                if(DS1302_Time[2]>28){DS1302_Time[2]=1;}
                        }
                }
                if(DS1302_Time[3]>23){DS1302_Time[3]=0;}
                if(DS1302_Time[4]>59){DS1302_Time[4]=0;}
                if(DS1302_Time[5]>59){DS1302_Time[5]=0;}
        }
        if(KeyNum==5)
        {
                DS1302_Time[TimeSetSelect]--;
                if(DS1302_Time[0]<0){DS1302_Time[0]=99;}
                if(DS1302_Time[1]<1){DS1302_Time[1]=12;}
                if( DS1302_Time[1]==1 || DS1302_Time[1]==3 || DS1302_Time[1]==5 || DS1302_Time[1]==7 ||
                        DS1302_Time[1]==8 || DS1302_Time[1]==10 || DS1302_Time[1]==12)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31;}
                        if(DS1302_Time[2]>31){DS1302_Time[2]=1;}
                }
                else if(DS1302_Time[1]==4 || DS1302_Time[1]==6 || DS1302_Time[1]==9 || DS1302_Time[1]==11)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30;}
                        if(DS1302_Time[2]>30){DS1302_Time[2]=1;}
                }
                else if(DS1302_Time[1]==2)
                {
                        if(DS1302_Time[0]%4==0)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29;}
                                if(DS1302_Time[2]>29){DS1302_Time[2]=1;}
                        }
                        else
                        {
                                if(DS1302_Time[2]<1){DS1302_Time[2]=28;}
                                if(DS1302_Time[2]>28){DS1302_Time[2]=1;}
                        }
                }
                if(DS1302_Time[3]<0){DS1302_Time[3]=23;}
                if(DS1302_Time[4]<0){DS1302_Time[4]=59;}
                if(DS1302_Time[5]<0){DS1302_Time[5]=59;}
        }
        if(TimeSetSelect==0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0,3,"  ",8);}
        else {OLED_ShowNum(0,3,DS1302_Time[0]/10,1,8);OLED_ShowNum(7,3,DS1302_Time[0]%10,1,8);}
        if(TimeSetSelect==1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22,3,"  ",8);}
        else {OLED_ShowNum(22,3,DS1302_Time[1]/10,1,8);OLED_ShowNum(29,3,DS1302_Time[1]%10,1,8);}
        if(TimeSetSelect==2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42,3,"  ",8);}
        else {OLED_ShowNum(42,3,DS1302_Time[2]/10,1,8);OLED_ShowNum(49,3,DS1302_Time[2]%10,1,8);}
        if(TimeSetSelect==3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0,4,"  ",8);}
        else {OLED_ShowNum(0,4,DS1302_Time[3]/10,1,8);OLED_ShowNum(7,4,DS1302_Time[3]%10,1,8);}
        if(TimeSetSelect==4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22,4,"  ",8);}
        else {OLED_ShowNum(22,4,DS1302_Time[4]/10,1,8);OLED_ShowNum(29,4,DS1302_Time[4]%10,1,8);}
        if(TimeSetSelect==5 && TimeSetFlashFlag==1){OLED_ShowString(42,4,"  ",8);}
        else {OLED_ShowNum(42,4,DS1302_Time[5]/10,1,8);OLED_ShowNum(49,4,DS1302_Time[5]%10,1,8);}
}

void main()
{
        OLED_Init();
        OLED_Clear();
        DS1302_Init();
    Timer0_Init();

        DS1302_SetTime();//设置时间

        while(1)
        {
                KeyNum=Key_shi();
                if(KeyNum==1)
                {
                        if(SHOW_MODE==0){SHOW_MODE=1;TimeSetSelect=0;}
                        else if(SHOW_MODE==1){SHOW_MODE=0;DS1302_SetTime();}
                }
                switch(SHOW_MODE)
                {
                        case 0:TimeShow();break;
                        case 1:TimeSet();break;
                }

        }
}

void Timer0_Routine()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0Count;
        TL0 = 0x66;
        TH0 = 0xFC;
        T0Count++;
        if(T0Count>=500)
        {
                T0Count=0;
                TimeSetFlashFlag=!TimeSetFlashFlag;
        }
}

网友A:
主程序里就没有要显示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里就没有要显示时间啊

有呀,show_mode里面模式0就是显示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