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降压3.3与锂电池升压5V的问题

楼主(2023-03-31):
目前再做一个项目,遇到些问题,抱着学习交流的态度请教各位坛友。
电源为2个18650@2000ma电池并联组成,合计4000mah。
本项目中涉及到的用电器件如下(正常工作时总电流约200ma):

1、4个ws2812编程灯珠(手册工作电压为5v,实测3.3v下可正常工作,亮度略微受影响)
2、乐鑫esp32主控mcu。
3、2.8寸并口屏幕。

目前方案外经4056给18650充电,经mos开关电路后至HX3406(dcdc降压芯片)降压为3.3v后给屏幕,mcu,2812供电。
但是目前该方案当电池电压降至3.4v左右时屏幕背光会产生亮度抖动,怀疑可能是因为dcdc降压压差过低导致。

现在想对整体方案进行修改,到达压榨电池性能,增加续航时,同时改善低压时屏幕背光抖动的现象。

修改思路:
采用tp5400或类似充升一体ic替代原有4056,升压5v后 供2812灯珠。
其余器件继续由3406进行dcdc降压或用类似1117等ldo降压至3.3供mcu和屏幕。

本人能力有限非科班出身,真诚请教各位坛友,欢迎讨论互相学习。
1、3.4-3.5v 是否为18650放电合理的终止电压,有没有必要为了压榨剩余不多的电量先升压5V后再降压。先升后降是否会造成不必要的损耗。
2、如果升压5v后,3.3v需求仅为 屏幕和mcu,这时应选用ldo还是dcdc,在1.7v压差下哪种转换效率高,
欢迎各位踊跃讨论,如果有介绍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提问,我会随时补充。

网友A:
18650一般放电下限电压≥2.5V,有保护板都情况下,大于3V。

dcdc的转换效率大于LDO,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电路。
直接从电池稳压输出,可以选择升降压模块,也可以电池串联,在接dcdc降压为3.3v

网友B:
先升再降,电池还是并联使用为好。可选低压差的DC转换器。0.5-1v的

网友C:
1:锂电池直接给灯带供电,这是效率最高的方案,锂电池供电,效率很重要
2:看一下MCU和屏幕,能不能直接用锂电池供电,如果能,就直接供电,不能再看第3点
3:看一下MCU,能不2.8V或者3.0V供电,能的话,就用2.8V的或者是3.0V的LDO供电,MCU用电并不多
4:屏幕如果能用锂电池直接供电就直接供电,如果不能,就用TP5400升压再供电
5:不管哪个器件,优先选择锂电池直接供电,不行,才想其它的办法

网友D:
18650的放电下限2.6V;如果要完全使用完4000Ma 最好的方法是两节电池串联后再降压给电路供电;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性好;绝对不会出问题;缺点就是由于电压转换因为效率的原因会有一定的功率损耗;其次需要额外的降压芯片以及配套的充放保护电路,成本会增加
效率最高的方法就是用锂电池直接供电;但是有两个缺点;1;由于各种器件的下限工作电压不一致;就会造成电压降到临界状态的时候;造成个别模块芯片工作不稳定或者不工作;2;其次就是不能完全的把4000Ma的容量使用完全;间接的来说也就是一种功率浪费;比如锂电池的下限是2.6V;芯片的最低电压是3.3V;当电池电压低于3.3V的时候电路就不工作了;那么相当于有0.7V的容量没有被使用;
所以经过上面分析;优先选择能低压工作的芯片和模块,效率最高;配套的3.7V锂电充放电路简单成本低; 其次 就是 改成串联再降压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8650的放电下限2.6V;如果要完全使用完4000Ma 最好的方法是两节电池串联后再降压给电路供电;这样做的好处 ...

其次还有一种折中的办法; 两节电池还是并联;可以电池直供的就用电池;不能直供的就转换电压后再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8650的放电下限2.6V;如果要完全使用完4000Ma 最好的方法是两节电池串联后再降压给电路供电;这样做的好处 ...

别乱扯
为什么4.20V的锂电池要叫"3.7V2000mAh"?
不管你放电的电流是多少,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0V或者以下时,电量基本是没有了,你就算是放到2.4V,它也放不了多少电,估计是5%都不到,很多电池保护板的保护电压是2.8V或者是3.0V的,你以为人家不会设计保护板吗?
串联也一样的要DC-DC,效率不见得会高,拿保护板和充电的钱去买好点的升压IC,一样的有90%的效率,降压型DC-DC的效率大多也就是9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一般放电下限电压≥2.5V,有保护板都情况下,大于3V。

dcdc的转换效率大于LDO,LDO是低压差线性稳 ...

谢谢,可是充电接口为usb接口,5V输入,如果串联的话可能充电部分要增加升压电路,可以推荐个经济实惠皮实耐用适合量产的充电IC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升再降,电池还是并联使用为好。可选低压差的DC转换器。0.5-1v的

目前选用的HX3406已经是低压差的dcdc了,可能选型选的不太好,可以推荐个吗 ,我们比较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乱扯
为什么4.20V的锂电池要叫"3.7V2000mAh"?
不管你放电的电流是多少,当电池电压下降到3.0V或者以下 ...

你说是的就是的吧;你自己去看下DW01 ;DW06D的规格书; 看看过放的保护阈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锂电池直接给灯带供电,这是效率最高的方案,锂电池供电,效率很重要
2:看一下MCU和屏幕,能不能直接用锂电 ...

确实是个好方案,之前没有想到 , mcu和屏幕可以用3v来驱动,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可是ldo从效率的角度上说 是不是没有dcdc高,这样虽然可以减少低压时对系统带来的影响,但是由于效率问题丢失了一部分电量,看来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都要进行取舍。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650的放电下限2.6V;如果要完全使用完4000Ma 最好的方法是两节电池串联后再降压给电路供电;这样做的好处 ...

解释的很详细非常到单位,那么如果采用串联方案的话,我认为是优先选择dcdc降5v供2812,那么5降3的方案您认为是ldo好还是dcdc号呢,或者有无某种IC可以5和3同时输出。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是的就是的吧;你自己去看下DW01 ;DW06D的规格书; 看看过放的保护阈值是多少;

不是我说是就是,那是是过放保护,国产的的保护IC基本是2.4V左右
但并不是说每次都要放电到2.4V让保护板来关机的
它只是一个保护而已,正常的使用,单片机是要有ADC去检测电池电压的,低于3.0V就可以关机了
正常来说,恒流的情况下,4.20V放电到3.0V能放两个小时的话,3.0V再放到2.40V,最多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不会超过10分钟,不信你试一下
但每次都放电到2.40V,放电总时长提高个三五分钟,电池容易坏,整体效果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