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使用DS1307源程序 测试成功

楼主(2023-03-31):
看到很多小伙伴在测试这款模块
就测试了一下
我用的stm32 f103系列单片机
模块就是套包买的

#include "ds1307.h"
#include "sy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year;
u8 month,day,hour,minutes,seconds;

//产生IIC 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
{
        SDA_OUT();
        IIC_SDA =1;
        IIC_SCL = 1;
        delay_us(4);
        IIC_SDA = 0;
        delay_us(4);
        IIC_SCL = 0;

}

//产生IIC 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
{
        SDA_OUT();
        IIC_SCL = 0;
        IIC_SDA = 0;
        delay_us(4);
        IIC_SCL = 1;
        delay_us(4);
        IIC_SDA = 1;

}

//等待应答信号
//1 接收失败 0 接收成功
u8 IIC_Wait_Ack()
{
        u8 ucErrTime = 0;
        SDA_IN();
        IIC_SDA = 1;
        delay_us(1);
        IIC_SCL = 1;
        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 = 0;
        return 0;
}

void IIC_Ack()
{
        IIC_SCL = 0;
        SDA_OUT();
        IIC_SDA = 0;
        delay_us(2);
        IIC_SCL =1;
        delay_us(2);
        IIC_SCL = 0;
}

void IIC_NAck()
{
        IIC_SCL = 0;
        SDA_OUT();
        IIC_SDA =1;
        delay_us(2);
        IIC_SCL =1;
        delay_us(2);
        IIC_SCL = 0;
}

u8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 = 0;  //时钟信号拉低 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 = (txd&0x80)>>7;
                txd<<=1;    delay_us(2);
                IIC_SCL = 1;delay_us(2);
                IIC_SCL = 0;delay_us(2);
        }

}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8 i,receive = 0;
        SDA_IN();
        for(i=0;i<8;i++)
        {
                IIC_SCL = 0;
                delay_us(2);
                IIC_SCL = 1;
                receive<<=1;
                if(READ_SDA)
                        receive++;
                delay_us(1);
        }
  if(!ack)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unsigned char  DS1307_WriteOneByte(u8 addr,u8 data)
{
        u8 temp;
        //temp = (data/10*16)+(data%10);
        temp = data/10;
        temp<<=4;
        temp = data%10+tem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mp);
  IIC_Stop();
        return 0;
}

u8 DS1307_ReadOneByte(u8 addr)
{
        u8 temp,dat;
  IIC_Start();  //IIC 硬件 线路准备
        IIC_Send_Byte(0xd0);  //发送设备地址 写命令
        IIC_Wait_Ack();   //问答
        IIC_Send_Byte(addr); //发送期间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1);
        IIC_Wait_Ack();

        dat = IIC_Read_Byte(addr);
        IIC_NAck();
        IIC_Stop();

        //temp = dat/16;
        //dat = dat%16;
        //dat = dat+temp*10;
        dat = (dat/16)*10+dat%16;
        return (dat);

}

void shizhong_WriteOneByte(u8 addr,u8 data)
{
        u8 temp;
        temp = (data/10*16)+(data%10);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temp);

        IIC_Stop();
        delay_ms(10);
}
u8 shizhong_ReadOneByte(u8 addr)
{
        u8 temp,dat;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0);

        IIC_Wait_Ack();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d1);
        IIC_Wait_Ack();

        //temp = IIC_Read_Byte(addr);
        temp = IIC_Read_Byte(0);
        IIC_NAck();
        IIC_Stop();

        dat = (temp/16*10)+(temp%16);
        return dat;

}

void DS1307_NOW_TIME()
{
         seconds = DS1307_ReadOneByte(0x00);
         minutes = DS1307_ReadOneByte(0x01);
         hour    = DS1307_ReadOneByte(0x02);

         day     = DS1307_ReadOneByte(0x04);
         month   = DS1307_ReadOneByte(0x05);
         year    = DS1307_ReadOneByte(0x06);

   printf("%d:%d:%d %d-%d-%d\r\n",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s, seconds);
}

void DS1307_Read()
{

  seconds = DS1307_ReadOneByte(0X00);  //秒
        minutes = DS1307_ReadOneByte(0X01);  //分
        hour =    DS1307_ReadOneByte(0X02);     //时

        day =     DS1307_ReadOneByte(0X04);      //日期
        month =   DS1307_ReadOneByte(0X05);     //月
        year =    DS1307_ReadOneByte(0X06)+2000;    //年

        printf("%d:%d:%d %d-%d-%d\r\n",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s, seconds);

}

void DS1307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PB1 PB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GPIO_Pin_2);

        //DS1307_WriteOneByte(u8 addr,u8 data)

//        DS1307_WriteOneByte(0x00,0x1e); //
//  DS1307_WriteOneByte(0x01,0x1f);
//        DS1307_WriteOneByte(0x02,0x12);
//        //DS1307_WriteOneByte(0x03,0x00);
//        DS1307_WriteOneByte(0x04,0x1f);
//        DS1307_WriteOneByte(0x05,0x03);
//        DS1307_WriteOneByte(0x06,0x17);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0,0x00);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0,0x1e); //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1,0x38);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2,0x12);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4,0x1f);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5,0x03);
        shizhong_WriteOneByte(0x06,0x17);
}

这是 C 文件 ,下面是 H 文件

#ifndef __DS1307_H
#define __DS1307_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define SDA(x) x?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根据x,来让管脚B-8,输出0或者1
//#define SCL(x) x?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根据x,来让管脚B-5,输出0或者1

//#define SDA_IN() {GPIOB->CRL &=0xffffff0f;GPIOB->CRL |=8<<4;}
//#define SDA_OUT() {GPIOB->CRL &=0xffffff0f;GPIOB->CRL |=3<<4;}

#define IIC_SCL      PBout(2)
#define IIC_SDA      PBout(1)
#define READ_SDA    PBin(1)

//SDA PB1
//SCL PB2

void DS1307_GPIO_Init();
void DS1307_Read();

#define  IIC_SDA_PORT GPIOB
#define  IIC_SDA_IO   GPIO_Pin_1
#define  IIC_SDA_RCC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DA_IN()    {GPIOB->CRL &=0xffffff0f;GPIOB->CRL |=0x00000080;}
#define  SDA_OUT()   {GPIOB->CRL &=0xffffff0f;GPIOB->CRL |=0x00000030;}

extern int year;
extern u8 month,day,hour,minutes,seconds;

#endif

网友A(2024-01-07):
严谨的人!很负责任的Wait_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