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高低音的调节电路图,请问一下大家,这是怎么调节高低音的,不会分析电路

楼主(2023-03-31):
信号是从红色的箭头进来,然后从经RP5电位器调节后输出。就是不会分析高低音的部分。

网友A:
好神奇~~参数居然马赛克了
这个电路貌似叫做“等响度”的调整电路,当然也能调节高低频分量。
利用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来调节电路的高低频通流分量,最后汇总一下就是调节高低音了。

网友B:
打马赛克干嘛,就这种电路,网上一找一大堆的
实在不行,你就不能重要画一个吗?
上传图片能不能转动那么一下下,我得歪着脖子看你的电路呢

网友C:
图纸不全,我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马赛克干嘛,就这种电路,网上一找一大堆的
实在不行,你就不能重要画一个吗?
上传图片能不能转动那么一下 ...

别喷,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参数居然马赛克了
这个电路貌似叫做“等响度”的调整电路,当然也能调节高低频分量。
利用 ...

那个电容通高频阻低频,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很多复杂的东西都是可以简单的
把电容阻抗计算公式先看明白
再把频率这个代入这个电路的电容中,把电容当成电阻
你就会知道原理了
不要想着计算精确的参数出来,你只要能理解它的工作原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复杂的东西都是可以简单的
把电容阻抗计算公式先看明白
再把频率这个代入这个电路的电容中,把电容当 ...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1: 先去找一下电容的阻抗公式,不会计算就先学会怎么计算
2: 找三个频率的信号,计算电容的阻抗,把电容换算成等效的电阻
3: 把三个频率的输入和输出的电压值计算出来,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D:
要配合运放,衰减时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