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用定时器实现倒计时功能,并且由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3-03-31):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定时器周期改变倒计时计数,主循环中循环显示倒计时。过程就是这么个过程。定时中断过程中,建立标志,防止主循环显示数据,因为时间差,导致显示偶尔的异常。不过要是动态显示的话,如果扫描周期很短,可以不用考虑。静态的话就需要注意下。避免100边99的时候,百位刚显示玩,定时中断使数据变成99.主循环如果不从头处理,有可能变成199的显示。

网友B:
把数设个初值比如 a= 60,进行定时中断一次if (a>0)a=a-1;   就能实现倒计时了

网友C(2023-05-07):
数值显示用数组
计时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