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iy制作的实物无法下载程序(附上原理图 pcb 实物)

楼主(2023-04-01):
本人入坑单片机几个月,下面是自己画的一个原理图,一个下载接口电路、最小系统+几个独立按键,LCD12864接口,但实物焊接完成后,无法用下载器下载程序,分析了很久也发现不了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哪里出了问题

原理图

原理图

生成的PCD 3D图

生成的PCD 3D图

pcb布局布线

pcb布局布线

实物,无法下载,只能通电

实物,无法下载,只能通电

网友A:
首先要保证的板子供电复位时钟都能正常工作;如果手上有其它的板子 可以先写个点灯程序下载进去,然后把单片机安装到你自己画的板子上,看看能不能正常跑起来;
如果是新手第一次摸单片机; 下载的时候单片机的RXD 要接下载器的TXD;TXD接下载器的RXD;交叉连接;地线接下载器的地线; 只要接这三条就可以了;插上单片机的电源;关闭开关;点击下载;然后打开电源开关;很有可能是你把下载器的电源也接到了单片机;导致单片机不能完全关断;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下载器的TXD口没有反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B:
ZIP插座扳手没有压下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保证的板子供电复位时钟都能正常工作;如果手上有其它的板子 可以先写个点灯程序下载进去,然后把单 ...

噢噢好的,那下载器的电源要接哪里呀,我好像是整个pcb的VCC都接在一起了,

楼主:
欢迎uu们来帮助,卡思路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ZIP插座扳手没有压下去呢。

实际测试过程中有压下去的,但还是不行,就下载那里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换了几块芯片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测试过程中有压下去的,但还是不行,就下载那里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换了几块芯片都一样。

需要有RS-232转串口或 USB PL-2303SA转串口的下载器连接在PC与单片机之间才能下载用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有RS-232转串口或 USB PL-2303SA转串口的下载器连接在PC与单片机之间才能下载用户程序。

用的ch340G下载助手,在下载口也能看到CH340G,但是下载不了,下载的操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把这根VCC拔掉

网友A:
电阻 和 二极管

楼主:
拔掉也下不进去咧

楼主:
你好,认真看了你的回复,后续已加入一个二极管,电阻需要在3.1口加入吗,我看一些别的原理图也不加能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源问题,先把LCD的电源断开,或者不接。单独试试51单片机那边。也可以检查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认真看了你的回复,后续已加入一个二极管,电阻需要在3.1口加入吗,我看一些别的原理图也不加能用
...

电阻加在P3.1口;主要是二极管 防止烧录器的电压倒灌到单片机!

网友F:
看你的电路图下载是用P1插座的,如果接的是P1插座的话,试试RXD和TXD对调一下

网友F:
另外用STC的下载软件,不要用其他的下载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源问题,先把LCD的电源断开,或者不接。单独试试51单片机那边。也可以检查一下晶振有没有起振。

测试就是只接芯片下载,LCD的话,就只能判断得电,但没显示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用STC的下载软件,不要用其他的下载软件

是的,用STC软件,芯片也选的是STC89C52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加在P3.1口;主要是二极管 防止烧录器的电压倒灌到单片机!

嗯嗯,已在原理图添加,直接接入3,。1口

楼主:
目前检测到,单片机的晶振上电后只有1.8V,接的电源是5V,所以可以以此判断为起振失败吗

网友G:
原理图中下载口是P1口,对比PCB图,实物图你接的是P2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检测到,单片机的晶振上电后只有1.8V,接的电源是5V,所以可以以此判断为起振失败吗

一般来说,晶振在上电后,两端电压差不多,0V不算!就可认为是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