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99双向电流感应放大器电路输出量程的问题

楼主(2023-04-01):
0.01R采样电阻,当INA199A1(50倍)用5V供电时满偏电流10A,
是不是我用10V供电时候满偏电流达到20A呢,15V供电测量范围能达到30A?
还是不受电压影响都是10A呢???
静静等待大神回答,我是第一次使用这芯片太小了,不好焊接,
打板时和单片机共同用电了。现在没法采用更高电压测试

网友A:
负输入端和输出接一起接到采样电阻上,输出的不就是电阻上的电压了。

网友B:
楼主的理解只能说对一半,简单点说INA199就是一个50倍放大器,加大电源电压肯定可以测量更大电流,但是单片机的参考电压是5V,INA199输出大于5v单片机检测不了,所以INA199你使用大于5v电压没有意义,想检测更大电流减少采样电阻就行。

楼主(2025-01-22):
引用 网友A:
负输入端和输出接一起接到采样电阻上,输出的不就是电阻上的电压了。

失误,画错了,不该连接,谢谢指出

网友C:
输出提高了,你ADC还是要分压采样,所以你的一切想法没有太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