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可以仿真,但是不能在实验板上运行?

楼主(2023-04-01):
帖子链接:http://www.51hei.com/bbs/dpj-56460-1.html 可以仿真,但是不能在实验板上运行,改了开头要求更改的程序部分编译后也没反应。麻烦高手们给指导指导!

网友A:
你的实验板上晶振频率是多少? 另外你的试验板是否也是89C51 52这种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实验板上晶振频率是多少? 另外你的试验板是否也是89C51 52这种51单片机?

12M晶振,单片机用的AT89S52的。原来周兴华老师的这个是在无线电杂志上看到的,当时也是第一次接触单片机就是买的AT89S52,当时飞线加洞洞板是成功的,还拿继电器控制电烙铁实验是可行的。

网友B:
开头要求更改的部分是否正确修改。请确保您正确地修改了程序开头要求更改的部分,并且修改后的代码没有语法错误。

程序是否成功编译。请确保您的程序已经成功编译,如果编译出现错误,请尝试解决错误并重新编译程序。

实验板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您的代码已经正确修改且成功编译,但在实验板上运行时没有反应,可能是实验板本身出现了问题。请检查实验板是否正常工作,是否正确连接了所需的设备和接口。

楼主:
实验板写了论坛1602和18B20程序显示正常的。开头改的程序编译没有错误,现在重新写周兴华老师的文件编译后也没有显示的。更改后仿真也不能显示;

网友C:
实验板肯定有自带的1602例程,用它测试实验板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参照该例程修改链接帖子中的1602部分

网友D:
仿真时的晶振频率与板子上的频率是否一致?

网友E:
首先确保程序的输出没有问题。一般先检查几个重要的检测点,看看跟自己仿真的结果是否一致,从入口开始,一步步来,逐步排查,缩小范围。最后定位故障点。硬件问题是这么做的

网友F:
你实验板电路和仿真电路各模块与单片机的连接一致吗?不一致的话肯定不能直接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