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汇编实现51单片机输出一个108khz,占空比为%40的方波的代码

楼主(2023-04-01):
求用汇编实现51单片机输出一个108khz,占空比为%40的方波的代码

网友A:
org 0
    mov TMOD, #0x01  ;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下
    mov TH0, #0xFF   ; 设置计数器初值,计数值为256-24=232
    mov TL0, #0xE8
    setb TR0         ; 启动定时器0
    setb P1.0        ; 将P1.0引脚输出高电平
    mov R7, #40      ; 设置占空比为40%
    mov R6, #60      ; 设置循环计数值为60,即输出周期为1/108kHz=9.259us
Loop:
    djnz R6, Loop    ; 循环计数器减1,如果不为0则跳转到Loop标签处
    clr P1.0         ; 输出低电平
    mov R6, #60      ; 重新设置循环计数值为60
    djnz R7, High    ; 占空比计数器减1,如果不为0则跳转到High标签处
    mov R7, #40      ; 如果占空比计数器为0,则重新设置占空比为40%
High:
    setb P1.0        ; 输出高电平
    mov TH0, #0xFF   ; 重新设置计数器初值
    mov TL0, #0xE8
    setb TR0         ; 启动定时器0
    ret             ; 返回
该程序使用了定时器0来控制方波的频率和占空比。首先,将定时器0设置为模式1,即16位定时器,然后设置计数器初值为232,使其每计数一次需要9.259us,从而实现108kHz的方波输出。同时,使用占空比计数器R7来控制方波的占空比,每输出一个周期就将占空比计数器减1,当计数器为0时重新设置占空比。最后,使用循环计数器R6来控制方波的输出周期,每输出一个周期就将循环计数器减1,当计数器为0时输出低电平,然后重新设置循环计数器和占空比计数器,再次输出高电平,从而实现方波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