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这个额定输出电流有什么决定呢,怎么计算出来呢

楼主:
电源设计这个额定输出电流有什么决定呢,怎么计算出来呢

网友A(2023-04-01):
用单片机+D/A转换芯片+运放+晶体管实现,输出电流由晶体管决定。找能达到输出电流电压的晶体管。

网友B:
2V-5V开关电源设计原理:以12V电压作为输入,通过振荡电路控制开关电路的通断时间,实现电感的充放电时间,改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然后进行LC滤波,对输出电压进行电压和电流反馈控制,使其最后输出5V电压。12-5V开关电源方案可行性分析:
自激式变压器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在开关关断的瞬间,由于电磁感应,在初次级线圈中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反电动势,容易击穿开关元件,因此在设计时需要增加一个线圈以吸收反电动势的能量。而驱动式的buck电路,相比之下,结构简单,效率也高,所以选择驱动式进行设计,与此同时,由于555定时器的复位法更加灵敏,效果更好,振荡电路采用复位法。

网友C:
不得不说这项目有点水,也就课设的水平。
题目的意思应该是最大工作电流,这种线性电源最大电流就是看你三极管/mos 的最大电流,Icmax/Idsmax 选能承受得住的管子即可,还要关注管子上的热功耗,实在不行就散热片/铝基板。
如果题目说的是恒流模式,那就利用电流负反馈恒电流即可

网友D:
哇,又是电源,之前设计就是做的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E:
MIC29302WU-TR   可调输出型号 加 单片机 STM32 或者 51单片机 进行PWM或者DAC输出控制 反馈回路进行控制输出电压 。

网友F:
额定电流是这个要求里面最不重要,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参数,只要满足500mA不烧毁就行,想要不满足这个参数我觉得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