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D12864串行不显示

楼主(2023-04-01):
12864串行不显示,是原理图有问题吗,还是程序有问题?
/********************************************************************
* 名称 : write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rw = 1;
                }
                else
                {
                        rw = 0;
                }
                en = 0;
                en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writebyte(0xf1);
        writebyte(cmdcode);
        writebyte(cmdcode << 4);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writebyte(0xfb);
        writebyte(Dispdata);
        writebyte(Dispdata << 4);
}

/**********************************************************
*函数名: addr_12864
*功能:写地址
*说明:写汉字时要写个地址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addr_12864(uchar hang,uchar lie)          //地址转换
{
        uchar address;
        switch(hang)
        {
                case 1: address=0x80 + lie ;         //计算12864第一行的地址
                                break;
                case 2: address=0x90 + lie ;         //计算12864第二行的地址
                                break;
                case 3: address=0x88 + lie ;         //计算12864第三行的地址
                                break;
                case 4: address=0x98 + lie ;         //计算12864第四行的地址
                                break;
                default :
                                break;
        }
        write_com(address);                                        //写地址给12864
}

/***********************lcd12864上显示3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lcd3(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addr_12864(hang,add);                          //写12864地址
         if(date/100%10 == 0)
                write_data(' ');
        else
                write_data(0x30+date/100%10);  //显示百位数
        write_data(0x30+date/10%10);          //显示十位数
        write_data(0x30+date%10);                  //显示个位数
}

/***********************lcd12864上显示2位十进制数************************/
void write_lcd2(uchar hang,uchar add,uint date)
{
        addr_12864(hang,add);                          //写12864地址
         write_data(0x30+date/10%10);          //显示十位数
        write_data(0x30+date%10);                  //显示个位数
}

/**********************************************************
*函数名: write_string
*功能:在12864上显示字符数据
*说明:
*输入:无
*返回:无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addr_12864(hang,lie);          //写12864地址
        while(1)
        {
                if(*p == '\0')  break;        //\0字符串的结尾标志  break结束while循环 结束写字符
                write_data(*p);            //写数据
                p++;                    //指针地址加1
        }
}

/*****************控制光标函数********************/
void write_guanbiao(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date)
{
        addr_12864(hang,lie);          //写12864地址
        if(date == 1)
                write_com(0x0f);     //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else
                write_com(0xc0);   //关闭光标
}

/********************************************************************
* 名称 : init_12864()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init_12864()
{
        write_com(0x30);         //功能设置 基本指令
        write_com(0x0c);         //开显示 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string(1,0,"PM2.5:000ug/m3  ");          //初始化12864显示
        write_string(2,0,"温度:00℃      ");          //初始化12864显示
        write_string(3,0,"湿度:00%       ");          //初始化12864显示
        write_string(4,0,"一氧化碳000 PPM ");          //初始化12864显示
}

楼主:
E和R/W接P2.6和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