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路互锁红外遥控电路图(显示四分之一,其余三路同)

楼主:
四路互锁继电器开关电路图,由于是点动模式,中间加了个稳定电路,想实现一次触发 继电器持续吸合。能否实现,主要是光耦部分电阻阻值确定,求大师指点。

网友A(2023-04-02):
图中“保持触发”那部分设计完全错误,需要推翻重来,没有修改的价值。

网友B:
315 433 有 现成的买; 4元一个 8元一套;4路输出 可以自定义学习, 要点动就点动;要互锁就互锁;要自锁就自锁;

网友C:
567第8脚 是开漏输出,所以,8脚要上拉,D2要反向,输出保持不如接个4013双稳电路,光偶在这边毫无意义。

网友C:
567的输入不对、输出不对。光偶无效,8050的基极要串一个电阻或把4007改为电阻 1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