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x4键盘的数码管程序 显示异常 现在只有长按才能显示对应的01,02

楼主(2023-04-02):
请大佬们帮忙看看吧!我想实现4x4键盘,使用数码管显示对应的数字,现在只有长按才能显示对应的01,02,改咋改好,谢谢大佬们的解答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1=P1^0;                                                            //定义键盘的4列线
sbit L2=P1^1;
sbit L3=P1^2;
sbit L4=P1^3;
uchar dis[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uint n;
uchar a;
uchar b;
uchar c;
uchar d;

void main()                                                            //主程序
        {
                uchar temp;
                uchar i;
                while(1)
                {
                        P1=0xef;                                            //行扫描初值,P1.4=0,P1.5~P1.7=1
                        for(i=0;i<=3;i++)                            //按行扫描,一共4行
                        {
                                if(L1==0) {
                                    a=i*4+0;
                                    switch (a)
                                    {
                                    case 0:while(1){P3=0x04;P2=dis[a/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a%10];delay_ms(1000);};break;
                                    case 4:while(1){P3=0x04;P2=dis[a/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a%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8:while(1){P3=0x04;P2=dis[a/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a%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12:while(1){P3=0x04;P2=dis[a/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a%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
                                    }        //判断第一列是否有键按下
                                if(L2==0){
                                    b=i*4+1;
                                    switch (b)
                                    {
                                    case 1:while(1){P3=0x04;P2=dis[b/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b%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5:while(1){P3=0x04;P2=dis[b/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b%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9:while(1){P3=0x04;P2=dis[b/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b%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13:while(1){P3=0x04;P2=dis[b/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b%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
                                    }         //判断第二列是否有键按下
                                if(L3==0){
                                    c=i*4+2;
                                    switch (c)
                                    {
                                    case 2:while(1){P3=0x04;P2=dis[c/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c%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6:while(1){P3=0x04;P2=dis[c/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c%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10:while(1){P3=0x04;P2=dis[c/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c%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14:while(1){P3=0x04;P2=dis[c/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c%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
                                }        //判断第三列是否有键按下
                                if(L4==0){
                                    d=i*4+3;
                                    switch (d)
                                    {
                                    case 3:while(1){P3=0x04;P2=dis[d/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d%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7:while(1){P3=0x04;P2=dis[d/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d%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11:while(1){P3=0x04;P2=dis[d/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d%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case 15:while(1){P3=0x04;P2=dis[d/10%10];delay_ms(1000);P3=0x08;P2=dis[d%10];delay_ms(1000);break;};break;
                                    }
                                }         //判断第四列是否有键按下
                                delay_ms(50);                                //延时
                                temp=P1;                                        //读入P1口状态
                                temp=temp|0x0f;                        //使P1.3~P1.0为输入
                                temp=temp<<1;                        //P1.7~P1.4左移1位,准备下一行扫描
                                temp=temp|0x0f;                        //移位后,置P1.3~P1.0为1,保证其仍为输入
                                P1=temp;                                        //行扫描值送P1口,为下一行扫描做准备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
    while(n--);
}
}

网友A:
如果觉得不好用就学别的矩阵扫描方法

网友B:
这程序简直是太酸爽了,是楼主自己写的吗?还是别改了,到网上搜一下别人写的程序,再把编程思想想明白了就会获益良多的

网友C:
变量名不要用a,b,c,d!
变量名不要用a,b,c,d!
变量名不要用a,b,c,d!

在群里问了几次都不贴全部代码
现在终于表弄明白那个for是怎么运作的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1=P1^0;                                                            //定义键盘的4列线
sbit L2=P1^1;
sbit L3=P1^2;
sbit L4=P1^3;
uchar dis[16]=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ispbuf[2] = {0,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uint n;
uchar KeyVal;

void main()                                                            //主程序
{
    uchar temp;
    uchar i;
    while(1)
    {
        //******display******************
        P2=0xFF;
        P3=0x04;
        P2=dis[dispbuf[1]];
        delay_ms(1000);
        P2=0xFF;
        P3=0x08;
        P2=dis[dispbuf[0]];
        delay_ms(1000);
        //******display******************

        //******Keypad scan******************
        P1=0xef;                                            //行扫描初值,P1.4=0,P1.5~P1.7=1
        for(i=0; i<=3; i++)                          //按行扫描,一共4行
        {
            if(L1==0)
            {
                KeyVal=i*4+0;
            }        //判断第一列是否有键按下
            if(L2==0)
            {
                KeyVal=i*4+1;
            }
            if(L3==0)
            {
                KeyVal=i*4+2;
            }
            if(L4==0)
            {
                KeyVal=i*4+3;
            }
            dispbuf[1]=KeyVal/10%10;
            dispbuf[0]=KeyVal%10;
            delay_ms(50);                                //延时
            temp=P1;                                        //读入P1口状态
            temp=temp|0x0f;                        //使P1.3~P1.0为输入
            temp=temp<<1;                        //P1.7~P1.4左移1位,准备下一行扫描
            temp=temp|0x0f;                        //移位后,置P1.3~P1.0为1,保证其仍为输入
            P1=temp;                                        //行扫描值送P1口,为下一行扫描做准备
        }
        //******Keypad scan******************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
        while(n--);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名不要用a,b,c,d!
变量名不要用a,b,c,d!
变量名不要用a,b,c,d!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简直是太酸爽了,是楼主自己写的吗?还是别改了,到网上搜一下别人写的程序,再把编程思想想明白了就 ...

谢谢,已经想明白了,用for循环重新写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觉得不好用就学别的矩阵扫描方法

好的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D:
char 矩阵4X4键扫()//行、列全都上拉
{
行全输出低;
读列值;//Key_L4
列值全为高,则无键入,返回0;//退出;
列值不全为高
{
  简单延时;
  再读列值不全为高,确认是有键入
   {
    列全输出低;
    读行值;//Key_H4
    while(读行值不全为高)
  {
     简单延时;
     Kt++;//此处可加入按键计数,用于判断长短按=>静态变量Kt可视为按键时长
   }  返回 (Key_H4+Key_L4);//退出;
  }

返回0;//退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