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cr电桥测量电感时数据出现负数是为什么?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用lcr电桥测量电感时数据出现负数是为什么啊

网友A(2023-04-02):
因为你实际测的是电容,相位与电感是相反的。

网友B:
电感太小的时候,调一下测试频率,改成100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实际测的是电容,相位与电感是相反的。

我测的是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太小的时候,调一下测试频率,改成100k。

改成100khz还是没用

网友D:
是否电感里面线断了,开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成100khz还是没用

你算下999.97mH @10kHz的感抗。

网友E:
Q值正常啊,看看元件正常否,我晚上回去用我的电桥测测电感 再看。

网友F:
电桥测量原理是感抗法,没有负数一说,推测应该是电桥调试问题。

网友E:
电感出负值,只有仪表或所测元件出问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白天说过要上图,现在就上个用TH2819A测量 电感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