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导通问题,附电路原理图

楼主:
整个电路图应该是左边给信号,Q2的发射极为高电平(Q2导通,对电容充电,),仿真也如此。但测量Q1的集电极,无论是否给信号,发现始终有电压在,并没有拉到地,就Q1没有导通的时候吗?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23-04-02):
1)请说明左边给的什么信号?
2)如果Q1-C被拉到地,那么Q2是永远无法导通的,你的理解完全错误。Q1-C上面必须有脉动波形才能让Q2持续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请说明左边给的什么信号?
2)如果Q1-C被拉到地,那么Q2是永远无法导通的,你的理解完全错误。Q1-C上面 ...

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请说明左边给的什么信号?
2)如果Q1-C被拉到地,那么Q2是永远无法导通的,你的理解完全错误。Q1-C上面 ...

电路给正弦波信号,我也知道Q1导通,Q2不会导通。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明显是交流小信号放大电路,不是开关电路,因此Q1的集电极不可能拉到地。

网友D:
导通就饱和了;那就成开关状态了; 工作在放大状态是不会完全饱和的!

网友E:
有负反馈的交流信号放大电路。Q1的C极电压不会到0。

网友F:
Q1有信号时处于放大状态,而不是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G:
简单看,Q1不会导通,Q2给C3充电到11.7-1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