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学的stc,怎么转到Atmel的51单片机?

楼主(2023-04-02):
学过一些STC的51单片机,过几天要修理一台Atmel的51设备,大概08年左右出厂,手头有源程序, 计划重新烧入程序。请问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些资料,比如教什么的。从STC的51转向Atmel的51。
再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A:
都是8051,你说你不会?
那就是你并不会STC单片机
永远有效的办法: 看数据手册
永远不能绕过去的: 看数据手册
会英文的,直接看数据手册,不会英文的,就先用机器翻译再看

网友B:
直接把程序烧进STC单片机就可以用呀,兼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程序烧进STC单片机就可以用呀,兼容的

STC是在Atmel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特殊功能寄存器和中断,缩短指令周期并优化等。

网友C:
使用用Atmel的头文件(Keil自带)、以及烧录工具即可。
STC的部分特殊功能寄存器和中断,在Atmel是没有的。

网友D:
泡这个坛的没有这两个厂的老板,你可以直接向厂家技术资料,免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程序烧进STC单片机就可以用呀,兼容的

兼容个毛线,AT51是没有内部模拟eeprom掉电存储器,STC单片机就有,两种单片机

定时器还有区别,用到这两地方你看程序换过去跑的起来吗

网友F:
听板凳的没错,改成STC对应的型号就行,不用转什么学什么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听板凳的没错,改成STC对应的型号就行,不用转什么学什么新的。

Atmel都是30多年前的,早就停产了还什么新的?

网友G:
都有源程序直接编译灌入IC就可以了,你又不会去改代码,有什么好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Atmel都是30多年前的,早就停产了还什么新的?

Atmel貌似被PIC(MicroChip)收购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tmel都是30多年前的,早就停产了还什么新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涉足未了解的知识对自己不就是新的吗,和多少年没关系!

网友H:
上网找找吧,可能有资料的。手头有源程序,直接编译就可以吧。

网友I:
STC如果有12T型号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J:
你过几天要修理一台Atmel的51设备;  那你有专门的烧录器吗? 如果没有那程序还烧录不进去;

网友K:
原理大致一样吧,看下手册

网友L:
stc的和at的51单片机程序相同只是烧写方式和烧写设备不同

楼主:
摸索成功

网友M:
改个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N:
在单片机之间移植代码,最实用的方法是用C语言编写代码,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平台相关的设计。

网友O:
STC的储存和运存好像是比AT的大,剩下的都大差不差,看看AT的手册,应该不难

网友P:
你用的STC什么型号的?ATMEL又是什么型号的?型号未知,不好判断。ATMEL的51早已不生产,直接拿STC的用吧。

网友Q:
如果型号一样的话可以直接烧录试试,STC和AT的区别就在于STC多个AD数模转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