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微MCU SC8F6770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2023-04-03):
        各位大神,我崩溃了,请教一下,我下面这段代码
                  tmp=0x81;//receive_byte[4];
                ///if(Crc8_table[tmp-0x08]==0xA8&&tmp==receive_byte[4])/*OK*/
                 if(Crc8_table[receive_byte[4]-0x08]==0xA8)//
                   {
                       send_buf[0]=receive_byte[0];//Crc8_table[signature];
                       send_buf[1]=receive_byte[1];
                       send_buf[2]=receive_byte[2];
                       send_buf[3]=receive_byte[3];
                       send_buf[4]=receive_byte[4];
                       send_buf[5]=Check_Receive_CRC();
                    }
      其中变量类型
       const  BYTE  Crc8_table[256] = {……};
        unsigned char tmp=0;

       那个变量tmp是我添加的来测试的, 如果我用
         if(Crc8_table[tmp-0x08]==0xA8&&tmp==receive_byte[4]),它的结果为真,
      但是我改成
          if(Crc8_table[receive_byte[4]-0x08]==0xA8),它的结果为假。
      我也尝试过 tmp=receive_byte[4];这样Crc8_table[tmp-0x08]也是假,为什么这样?
      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调试工具,程序是什么跑的。按理两个条件结果应该一样的。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