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导入PADS,出现问题

楼主(2023-04-03):
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就是你上次上传的那个PADS文件,肯定有错误,怎么可能有214层?

网友B:
pads导出的文件有问题吧,重新来过!

网友C:
PADS LAYOUT 简单操作:  1.只是显示当前层  按“Z”调出无模命令     Z1,回车,表示 第一层,Z后面是什么数字就是第几层,看完后想恢复所有层 按Z 回车  2.需要的层置顶 ''L+数字'  3.F4 top and bottom layout 切换  4.更多设置看设置选项  5.PADS查看覆铜需要先注铜先会显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 LAYOUT 简单操作:  1.只是显示当前层  按“Z”调出无模命令     Z1,回车,表示 第一层,Z后面是什么 ...

你帮我看看,怎么导出正确的文件

网友D:
在pcb图中将需要修改的器件先删除掉,再重新导入器件,即可正常导入qi器件

网友E:
无所谓啊  PADS里面层设置的多 实际只有用的被导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