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C8T6单片机最小开发版的简易语音存储与回放系统

楼主(2023-04-03):
因为要求不能使用专用单片音频芯片,所以我想请问一下,C8T6不是没有DAC吗?我可以外接一个DAC模块吗?如果可以的话,最好选择哪些引脚接入呢?

网友A:
PB12-PB15(SPI2)接一个FLASH(25Q128,32MB,按8K8位算,可录1小时多),PB0-PB7共8 个IO接成R-2R的DAC方式,PA0做ADC输入,再接几个按键,最简板的录放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12-PB15(SPI2)接一个FLASH(25Q128,32MB,按8K8位算,可录1小时多),PB0-PB7共8 个IO接成R-2R的DAC方 ...

大佬好!多谢大佬,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