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mpu6050+STM32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4-03):
(源数据读取_串口上传)
STM32F103ZET6+mpu6050+TTL***********************************

TTL:
5v<->5v
GND<->GND
RXD<->PA9
TXD<->PA10
mpu9050:
SDA<->PB7
SCL<->PB6
5V<->5V
GND<->GND

***********************************
/**
  ******************************************************************************
  * @file    main.c
  * @brief   MPU9250陀螺仪源数据读取
  ******************************************************************************
  * 硬件平台         :STM32F103ZET6系统板+MPU9250模块+USB转TTL电平工具
  ******************************************************************************
  */
#include "main.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总函数
        while(1)                                         //主循环
        {
                MPU_Read();                                  //MPU6050数据读取
                DATA_Report();                               //MPU6050数据上报
        }
}
/**
  * @brief  系统初始化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YS_Init(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函数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MPU9250_Init();                                  //初始化MPU9250
}
/**
  * @brief  MPU6050数据读取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MPU_Read(void)
{
        MPU_Get_Gyroscope(Gyro,Gyro+1,Gyro+2);                         //读取角速度原始数据
        MPU_Get_Accelerometer(Acc,Acc+1,Acc+2);                         //读取角加速度原始数据
        MPU_Get_Magnetometer(Mag,Mag+1,Mag+2);                         //读取磁力计原始数据

}
/**
  * @brief  MPU6050数据上报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ATA_Report(void)
{
        printf("Accx:%d,Accy:%d,Accz:%d,Gyrox:%d,Gyroy:%d,Gyroz:%d,Magx:%d,Magy:%d,Magz:%d\r\n",
        Acc[0],Acc[1],Acc[2],Gyro[0],Gyro[1],Gyro[2],Mag[0],Mag[1],Mag[2]);//源数据串口输出
}

#include "mpu9250.h"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delay.h"

//初始化MPU9250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9250_Init(void)
{
    u8 res=0;
    IIC_Init();     //初始化IIC总线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PWR_MGMT1_REG,0X80);//复位MPU9250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PWR_MGMT1_REG,0X00);//唤醒MPU9250
    MPU_Set_Gyro_Fsr(3);                                                        //陀螺仪传感器,±2000dps
          MPU_Set_Accel_Fsr(0);                                                                //加速度传感器,±2g
    MPU_Set_Rate(50);                                                                        //设置采样率50Hz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INT_EN_REG,0X00);   //关闭所有中断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USER_CTRL_REG,0X00);//I2C主模式关闭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FIFO_EN_REG,0X00);        //关闭FIFO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INTBP_CFG_REG,0X82);//INT引脚低电平有效,开启bypass模式,可以直接读取磁力计
    res=MPU_Read_Byte(MPU9250_ADDR,MPU_DEVICE_ID_REG);  //读取MPU6500的ID
    if(res==MPU6500_ID) //器件ID正确
    {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PWR_MGMT1_REG,0X01);          //设置CLKSEL,PLL X轴为参考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PWR_MGMT2_REG,0X00);          //加速度与陀螺仪都工作
                    MPU_Set_Rate(50);                                                               //设置采样率为50Hz
    }else return 1;

    res=MPU_Read_Byte(AK8963_ADDR,MAG_WIA);                            //读取AK8963 ID
    if(res==AK8963_ID)
    {
        MPU_Write_Byte(AK8963_ADDR,MAG_CNTL1,0X11);                //设置AK8963为单次测量模式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设置MPU9250陀螺仪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fsr:0,±250dps;1,±500dps;2,±1000dps;3,±2000dps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Gyro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GYRO_CFG_REG,fsr<<3);//设置陀螺仪满量程范围
}
//设置MPU9250加速度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fsr:0,±2g;1,±4g;2,±8g;3,±16g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Accel_Fsr(u8 fsr)
{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ACCEL_CFG_REG,fsr<<3);//设置加速度传感器满量程范围
}

//设置MPU9250的数字低通滤波器
//lpf:数字低通滤波频率(Hz)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LPF(u16 lpf)
{
        u8 data=0;
        if(lpf>=188)data=1;
        else if(lpf>=98)data=2;
        else if(lpf>=42)data=3;
        else if(lpf>=20)data=4;
        else if(lpf>=10)data=5;
        else data=6;
        return 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CFG_REG,data);//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

//设置MPU9250的采样率(假定Fs=1KHz)
//rate:4~1000(Hz)
//返回值:0,设置成功
//    其他,设置失败
u8 MPU_Set_Rate(u16 rate)
{
        u8 data;
        if(rate>1000)rate=1000;
        if(rate<4)rate=4;
        data=1000/rate-1;
        data=MPU_Write_Byte(MPU9250_ADDR,MPU_SAMPLE_RATE_REG,data);        //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器
        return MPU_Set_LPF(rate/2);        //自动设置LPF为采样率的一半
}

//得到温度值
//返回值:温度值(扩大了100倍)
short MPU_Get_Temperature(void)
{
    u8 buf[2];
    short raw;
        float temp;
        MPU_Read_Len(MPU9250_ADDR,MPU_TEMP_OUTH_REG,2,buf);
    raw=((u16)buf[0]<<8)|buf[1];
    temp=21+((double)raw)/333.87;
    return temp*100;;
}
//得到陀螺仪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x,y,z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Gyroscope(short *gx,short *gy,short *g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9250_ADDR,MPU_GYRO_XOUTH_REG,6,buf);
        if(res==0)
        {
                *gx=((u16)buf[0]<<8)|buf[1];
                *gy=((u16)buf[2]<<8)|buf[3];
                *g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得到加速度值(原始值)
//gx,gy,gz:陀螺仪x,y,z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Accelerometer(short *ax,short *ay,short *a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MPU9250_ADDR,MPU_ACCEL_XOUTH_REG,6,buf);
        if(res==0)
        {
                *ax=((u16)buf[0]<<8)|buf[1];
                *ay=((u16)buf[2]<<8)|buf[3];
                *az=((u16)buf[4]<<8)|buf[5];
        }
    return res;;
}

//得到磁力计值(原始值)
//mx,my,mz:磁力计x,y,z轴的原始读数(带符号)
//返回值:0,成功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Get_Magnetometer(short *mx,short *my,short *mz)
{
    u8 buf[6],res;
        res=MPU_Read_Len(AK8963_ADDR,MAG_XOUT_L,6,buf);
        if(res==0)
        {
                *mx=((u16)buf[1]<<8)|buf[0];
                *my=((u16)buf[3]<<8)|buf[2];
                *mz=((u16)buf[5]<<8)|buf[4];
        }
    MPU_Write_Byte(AK8963_ADDR,MAG_CNTL1,0X11); //AK8963每次读完以后都需要重新设置为单次测量模式
    return res;;
}

//IIC连续写
//addr:器件地址
//reg:寄存器地址
//len:写入长度
//buf:数据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Write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u8 i;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 //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for(i=0;i<len;i++)
    {
        IIC_Send_Byte(buf[i]);  //发送数据
        if(IIC_Wait_Ack())      //等待ACK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top();
    return 0;
}

//IIC连续读
//addr:器件地址
//reg: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len:要读取的长度
//buf: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Read_Len(u8 addr,u8 reg,u8 len,u8 *buf)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 //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1); //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while(len)
    {
        if(len==1)*buf=IIC_Read_Byte(0);//读数据,发送nACK
                                else *buf=IIC_Read_Byte(1);                //读数据,发送ACK
                                len--;
                                buf++;
    }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IIC写一个字节
//devaddr:器件IIC地址
//reg:寄存器地址
//data:数据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8 MPU_Write_Byte(u8 addr,u8 reg,u8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 //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data);        //发送数据
    if(IIC_Wait_Ack())          //等待ACK
    {
        IIC_Stop();
        return 1;
    }
    IIC_Stop();
    return 0;
}

//IIC读一个字节
//reg:寄存器地址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MPU_Read_Byte(u8 addr,u8 reg)
{
    u8 res;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0); //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end_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IIC_Start();
    IIC_Send_Byte((addr<<1)|1); //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IC_Wait_Ack();             //等待应答
    res=IIC_Read_Byte(0);                    //读数据,发送nACK
    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res;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