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如何直接生成网络表?

楼主(2023-04-03):
请问AD可以根据PCB连线直接生成网络表(排除手工添加网络表,PCB连线是用走线),请大家教教我。

网友A:
AD,PCB板导出网络表

AD导出网络

AD导出网络

网友B:
直接可以导出的。

网友C:
快捷键:D-N-G,再点【执行】或【Exec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PCB板导出网络表

谢谢!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捷键:D-N-G,再点【执行】或【Execute】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