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IC外围线路及使用描述,能判定该是属于单片机IC吗

楼主(2023-04-03):
根据该IC的外围线路及使用描述,能判定该IC是属于16脚的单片机IC吗?各位大侠,急盼,谢谢!

网友A:
大概率是了,有按键,有LED,有MOS的控制和信号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了,有按键,有LED,有MOS的控制和信号的检测

謝謝你的回復!

网友B:
100%是单片机,

网友C:
应该是国产辉芒的某款型号, 内置OSC.

网友D:
显然是,数字逻辑实现不了这么复杂的功能。

网友E:
MCU确定无疑

网友F:
这个肯定是MCU  !

网友G:
单片机或者消防专用芯片

楼主:
謝謝各位大俠的解答,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