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车辆电子秤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六路电子秤取平均值

楼主(2023-04-03):
有六路电子秤取平均值,可现实实时时间,检测车辆是否停止在合适位置,轮胎下压力传感器可获取车辆质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空指令函数_nop_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C 1388
#define BC -5
#define KC 2
//------------------------------ADC0832的引脚------------------------------
sbit ADCS =P2^3;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DI =P2^5;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2^5;  //ADC0832 k out
sbit ADCLK =P2^4;

sbit RED =P3^6;
sbit LOUD =P2^6;
sbit Motor=P3^7;

//-----------------------------定义ADC0808使用的IO口-----------------------
sbit ST= P3^3;                //启动信号
sbit EOC=P3^4;                //转换结束信号
sbit OE= P3^5;                //输出使能
sbit CLK=P2^7;                //时钟信号
//-----------------------------定义74LS165使用的IO口-----------------------
sbit SO=P1^0;                //输出端
sbit SH= P1^1;                //移位控制(低电平有效)
sbit SCK=P1^2;                //时钟信号
sbit ACS=P1^3;
sbit BCS= P1^4;
sbit CCS=P1^5;
sbit ALE=P1^6;
void delaynms(uint x);
void adc0808(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Display_weight(void);
void Display_IRrd(void);
uchar one_weight(uchar count);
float avr_weight(void);
void Tishi(void);
//void display_D(uint x);
unsigned char HC165(void);
uint ad_0809,a4=0;
float weight1;
unsigned int weight2;
//uchar table[]="D:     ";
uchar table1[]="W:   . t D:     ";
char DisplayData[18]="22  -     :  :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反馈时间TIME

  DisplayData[2] = TIME[4]/16+0x30;
  DisplayData[3] = (int)(TIME[4]&0x0f)+0x30;                        //月

  DisplayData[5] = TIME[3]/16+0x30;
  DisplayData[6] = (int)(TIME[3]&0x0f)+0x30;     //日

        DisplayData[8] = TIME[2]/16+0x30;                                                        //时
        DisplayData[9] = (int)(TIME[2]&0x0f)+0x30;

        DisplayData[11] = TIME[1]/16+0x30;                                                //分
        DisplayData[12] = (int)(TIME[1]&0x0f)+0x30;

        DisplayData[14] = TIME[0]/16+0x30;                                                //秒
        DisplayData[15] = (int)(TIME[0]&0x0f)+0x30;
}

void main()
{
        int i;
  Init_LCD1602();
//        RED=0;
        TMOD=0x02;                                //T0工作模式2
        TH0=0x14;
        TL0=0x14;
        ET0=1;
        EA=1;//允许中断
        TR0=1;
        SCK = 1;
        SH = 0;//读
        SH = 1;//暂停读
while(1)
{
  //-------------时间显示-------------------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LCD1602_write_com(0x80);
        for(i=0;i<18;i++)
        {
                LCD1602_write_data(DisplayData[i]);
        }
        //-------------距离和重量-----------------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屏幕显示命令
        Display_IRrd();
        Display_weight();//称重
        Tishi();//报警
}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LK=~CLK;
}

//-------------------------------给ad8080延时函数------------------------------
void delaynms(uint x)
{
while(x-->0)
        {
          unsigned char k;
          for(k=10;k>0;k--);
        }
}
//------------------------------显示距离函数----------------------------

void adc0808(unsigned char channel)
{

                if(channel==0)        {ACS=0;BCS= 0;CCS=0;}//0/0
    else if(channel==1)        {ACS=1;BCS= 0;CCS=0;}//4/1
                else if(channel==2)        {ACS=0;BCS= 1;CCS=0;}//2/2
    else if(channel==3)        {ACS=1;BCS= 1;CCS=0;}//6/3
                else if(channel==4)        {ACS=0;BCS= 0;CCS=1;}//1/4
    else if(channel==5)        {ACS=1;BCS= 0;CCS=1;}//5/5
                OE=0;
                ALE=1;
                ST=1;
                ALE=0;
                ST=0;
                while(!EOC);
                OE=1;

        //        display_D(HC165());                //显示转换的数据
}

//-----------------------------读拓展芯片?---------------------------
unsigned char HC16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Temp1;
    SCK = 1;
    SH = 0;        //HC165???
    SH = 1;        //??HC165???
    Temp1 = 0;
    if(SO == 1)
                {
                        Temp1 |= 0x01;
                }
                for(i = 0;i < 7;i++)
    {
        SCK = 0;
        SCK = 1;
        Temp1 <<= 1;
        if(SO == 1)
        {
            Temp1 |= 0x01;
        }
    }
        SCK = 0;
                 Temp = Temp1;
  return(Temp);;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显示物体重量-------------------------------

void Display_weight(void)
{
                unsigned int i;
                weight1 = avr_weight();
                weight2=(int)(weight1*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的计算

                table1[2]=(weight2/1000)+0x30;
                table1[3]=(weight2%1000)/100+0x30;
                table1[4]=((weight2%1000)%100)/10+0x30;
                table1[6]=((weight2%1000)%100)%10+0x3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_data(table1[i]);
        }

}
//-------------------计算单重量-----------------------------
uchar one_weight(uchar count)
{
         float  press;
         unsigned char weight;
        adc0808(count);
        weight = HC165();
         if(14<weight<243)        //有效值的范围                  当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时,遵循线性变换
                 {
                int        vary=weight;
                press=((10.0/23.0)*vary)+9.3;//公式测试时补偿值为9.3
                }
        return press;

}
//-------------------计算平均重量-----------------------------
float avr_weight(void)
{
        float  w1,w2,w3,w4,w5,w6,w_avr;
        w1=one_weight(0);
        Delay_ms(100);
        w2=one_weight(1);
        Delay_ms(100);
        w3=one_weight(2);
        Delay_ms(100);
        w4=one_weight(3);
        Delay_ms(100);
        w5=one_weight(4);
        Delay_ms(100);
        w6=one_weight(5);
        Delay_ms(100);
        w_avr = (w1+w2+w3+w4+w5+w6)/6.0;
        return w_avr;

}
//-------------------显示红外距离-------------------------------
void Display_IRrd(void)
{
  unsigned char d=0;
        d= Adc0832(0);
        d = ( (MC*1.0) / ((d+BC)*1.0) ) - (KC*1.0);
        table1[11]=d/100+0x30;                //百位
        table1[12]=(d%100)/10+0x30;        //十位
        table1[13]=d%10+0x30;                        //个位
}
//--------------------采集并返回--------------------------------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