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常见线性稳压电源设置的电流是最大输出电流吗?

楼主(2023-04-03):
今天和同学讨论到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的意思是设置的电流是稳定输出的电流,后端使用的电流是工作电流。我的意思是设置的电流是电源有能力输出到这个电流,具体用多少看负载的使用情况,请问哪种想法是对的呢?

网友A:
有能力输出到这个电流就是稳定输出的电流,有能力输出到这个电流不是短时间能输出到这个电流。

网友B:
你的想法是对的,稳压电源稳定的是电压,至于电流多少是负载决定的。设置电流只是限制电流,超过此范围就降压了。

网友C:
个人理解就是保护电流,超过就过载保护,上限由电源电源控制掌握,过了就无法调了,与稳压电压无关。

网友D:
你的理解是对的。设定电流就是有能力到这个电流。而且在这个值是可以稳定输出的。也就是说后面的负载所消耗的电流到了这个值时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E:
限流或过流关断保护,设置的就是最大电流。

楼主:
我明白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