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适配器带不动仪器

楼主(2023-04-03):
仪器满负载下电流为500ma 现在问题是两个适配器不同的厂家 适配器输出电压 都为12.6V 1A的 在电池没电的情况下 仪器边充电边运行 为什么一个适配器可以带的起来 一个带不起来

网友A:
带不起来的余量留的小呗。

网友B:
本身仪器是既可以用充电器,又带有电池的吗?

网友C:
有的适配器是虚标的!

网友D:
为什么同样商店买的同规格品牌空调一个正常工作另一个不正常工作 ?
打电话问售后说有一个坏了,怎么可能一样价,就必须坏一个么 ?
......

网友E:
带不动的就是虚标的; 可别小看边冲边用;充电时的电流也不小;

网友F:
个电源适配器器的输出电压和最大负载电流,是在设计的时候决定的,因此一般不能更改.
但是可以代用.代用原则,首先是接口极性应该一致或者带有转接插头.
如果输出电压和你的负载的要求完全相同那肯定是最好的了,如果不同,要根据负载的情况来判断.通常是可以稍微高一点,不要超过10%,低的话有的用电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太高又容易造成设备的损坏.
最大负载电流的代用要求,是适配器的输出电流可以大于负载的要求电流,但是不能小.大多少都没关系.
按照这些原则,如果你的用点设备要求一个 5V 500mA的供电,你用5V 1000mA的电源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用8V 500mA的,就有坏掉的危险.5V 200mA也不行.
至于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概念,这个没什么可以解释的,就是输出的电压和最大电流.如果不是可调整电源,那么标称的输出电压,就是其输出电压,可能会有10%的误差;电流就是最大的输出电流,如果你的负载电流大于这个电流,则可能造成输出电压下降,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F:
简单干脆加电阻多弄俩给他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仪器是既可以用充电器,又带有电池的吗?

既可以用充电器,又带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不动的就是虚标的; 可别小看边冲边用;充电时的电流也不小;

测试过 刚开始2A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过 刚开始2A多点

既然电流是2A,你为啥要用“12.6V 1A”适配器?

网友G:
个别品牌笔记本充电器里面的针用于传输数据,没有这个数据或损坏就充不进电,其他设备也可能一样。

网友H:
很明显两家适配器参数不一样,一个余量的,一个余量小。另外就是你的仪器在充电运行时有没有死区电压。一般来说都是优先充电,适配器大部分的能量都给了充电,再供给仪器的自然就不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个别品牌笔记本充电器里面的针用于传输数据,没有这个数据或损坏就充不进电,其他设备也可能一样。

这是有充电管理逻辑的,不是简单的给电就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同样商店买的同规格品牌空调一个正常工作另一个不正常工作 ?
打电话问售后说有一个坏了,怎么可能 ...

我说了 是不同厂家

网友I(2023-05-22):
标称跟实际能力不见得一样,工作需要电流加充电电流也可能超出电源适配器本身最大供流能力

网友J:
正常情况不会带不动的,应该是你电源适配器实际功率小,厂家虚标了

网友K:
多试几次,可能你先测试带不起来的电源,已经把电池电量充的差不多,然后测试的电源能带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