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CD1602只显示一行黑块怎么办啊?真的不懂

楼主(2023-04-03):
怎么办呀  谢谢大家

网友A: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10690-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网友B:
1602初始化不成功

网友C:
楼上正解。初始化不成功包括接线错、程序错等。

网友D:
看程序,再把电路重焊下,确保没虚接啥的

网友E:
LCD初始化失败,原因很多,我遇到的是软件方面:初始化命令后的延时不够长。其次硬件方面可能焊接问题,用万用表测一测

网友F:
我也是刚刚学会驱动1602,其实挺简单的,重要两步走,p1口00100000,显示设置,

第二步p1口00001100,开显示,第三就是常规输入显示屏幕地址,第四就是字符地址,

不用读状态,只要每步完成之后延时,如果自己不知道究竟延时多少,干脆每步都延时0.1秒

能显示字符后再缩短延时,精准到再短就无法显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