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智能寻线小车在岔路时怎么识别,必须用openmv来识别图像吗

楼主(2023-04-03):
本人想完成2022 TI电赛小车行驶在内外圈的功能

网友A:
STC那个小身板跑openmv不是痴人说梦吗?

网友B:
两个红外寻线,左边红外优先级高走的内圈,右边红外优先级高走的外圈。

网友C:
这个一般用四个红外进行处理的,中间的两个调成比单线宽,比B点那窄,就可以跑Y型路了,还可以利用外侧那个校验是否走对了,如果不计成本可以考虑上多位一体化红外探头,那就可以跑各种线路。

网友D:
STC那个小身板跑openmv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那个小身板跑openmv不是痴人说梦吗?

那大佬倒是说说解决办法呀

网友E:
先不说跑的快慢,能不能跑起来OPENCV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