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OLED显示屏没有反应

楼主(2023-04-03):
请问我在仿真的过程中OLED屏幕为什么没有反应呢?(图一是我自己做的,图二是视频演示的)
求大神解答QAQ
代码如下:
void OLED_Pic()
{
        OLED_Clear ();
        OLED_DrawBMP (0,0,128,8,BMP1 );
}

int main(void)
{
        HAL_Init();
        OLED_Init ();
        OLED_Pic ();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while (1)
  {    }

}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A:
最小系统有没有搭建好?

网友B:
oled总线,就是那蓝色粗线上要设置标号D[0...7]另一条设置标号BS[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有没有搭建好?

我感觉应该不是,我按照教程来操作的,每一步都是一样的,教程侧重编程,没有展示proteus电路搭建,所以我感觉可能是出在了电路搭建或者连线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总线,就是那蓝色粗线上要设置标号D[0...7]另一条设置标号BS[0...2]。

请问要怎么设置呀?
我是直接把蓝色线引出来,然后接线写标号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教程上单片机的PB口在开始仿真之后是有电平变化的,我的没有,如果是接线接错了会导致这种情况吗?
求解答,感谢!

楼主:
搭了一个和视频一样的电路,也还是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