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一直卡在初始化中

楼主(2023-04-04):
51单片机烧录完成后,启动显示屏卡在初始化中,这是怎么回事呀?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首先确保硬件电路没有问题。初始化后,即可写显示数据,给LCD,然后显示出来。

网友B:
是不是有初始化有读取显示屏的id或状态的指令, 读取值与预设值不符,导致了死循环.
把读取显示屏id和状态的指令去掉,看下是否能继续往下执行代码.

网友C:
你是如何确认卡在启动显示屏卡在初始化中的 ?

网友D:
如果可以希望把代码贴出来方便排查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代码出错了,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