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IM900A模块对供电有哪些要求?用面包板和杜邦线搭建电路

楼主(2023-04-04):
stm32单片机求助!按上图连接方法调试了各个模块,用面包板和杜邦线搭建的,现在需要焊接到洞洞板上面还需要买哪些东西啊?SIM900A的供电有特殊要求,
比如需要电源模块的话,买哪种呢?希望有懂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电源模块可以用1117 3.3   78m05

网友B:
SIM900 待机电流很小,主要是工作状态通信的时候射频电流比较大;峰值电流2A左右;再加上其它的一些外设的供电; 你需要准备一个5V 3A-4A的适配器; SIM900模块由适配器直接提供5V电源;其它的模块 买个5V转3.3V的DC电源模块就可以了; 自己焊接,烙铁,锡线。洞洞板,飞线用的电子线若干; 2.54间距的排针排母准备一些; DC005 2.1针 的电源插头; 电子开关准备一些!

网友C:
HT7833,3.3V最大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900 待机电流很小,主要是工作状态 ...

就是说整个系统和SIM900A分别用两个电源模块吗?还是说SIM900那个拿那种直接插电的电源适配器哦?

网友D:
主要是电源的选择,可以的话,sim900 单独供电,不要跟其他的器件共用电源。因为瞬时功耗大,影响其他的。 3.3v可用LM1117-3.3V,最大可到800mA。一般都可以用了。杜邦线,焊锡,电烙铁,剥线钳,斜口钳,镊子什么的小工具,该买的都买上,以后会用到的

楼主:
已经解决啦,谢谢大家!

网友E:
看模块和芯片电压要求,另外为啥我看不见你的图?

网友F:
建议你换个模块,SIM900是旧时代的模块,对供电峰值电流要求确实比新出的模块高

网友G:
我用的sim900a电压4v,我使用的2A电源AT4060,信号发射时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