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里肖特基二极管代换问题

楼主(2023-04-04):
充电器输出整流肖特基二极管总是坏,用反向耐压和电流比原来大的管子代换,可以吗,为什么输出电压会变低。

网友A:
肖特基二极管是二极管,特点是低功耗、超高速、反向恢复时间极短、正向压降小,适合做整流电路;场效应管是三极管,特点是输入阻抗高、噪声小、功耗低、漏电流小,开关特性好,适合做放大电路或开关电路。      二极管与三极管完全是2种类型,不能相比,但同属电子元件类。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两个二极管的规格书,是不是正向压降有区别,前者比后者大。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最好先找到损坏的原因,是过压造成的,还是外部负载短路造成的。如果意外接线不对导致的,可以按你的思路换大一点的。要是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损坏,那就要找找原因了,可能是质量问题或者选型不对。至于你说的输出电压变低,要看看具体低多少,0.5v以内,影响不大。也可能新换的器件压降比较大。

网友E:
肖特基管一般用于输出电压不高的高频大电流整流,反向耐压很少超过100V。有的说反向耐压有几百V的“肖特基管”我没见过,不可轻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两个二极管的规格书,是不是正向压降有区别,前者比后者大。

肖特基管和快恢复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差别最大不会超过1.2V左右吧?楼主说讲的输出电压降低?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