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仿真,但是单片机板子上无法实现效果,大佬们帮帮忙

楼主(2023-04-04):
仿真设置0.3A后应该输出0.3A然后显示出来,板子上却没有输出,但等一会复位后就又有输出了,咋办啊

网友A:
没有程序不好分析

网友B:
多半是程序有问题,再看看

网友C:
程序的问题,也可以看看接线,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