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板时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怎么画?

楼主(2023-04-04):
要用tlc5615,需要接模拟地,可以直接把模拟地接到数字地上吗,这样会有影响吗。如果不能的话应该怎么分开接。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连接,但需要分别画好后一点连接。

网友B:
人家区分了模拟地和数字地,自然有要求的,不然就不分了

网友C:
先各自画各自的。最后再一个地方汇集就行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弄ad转换的时候查过,用0欧姆磁珠把模拟地和数字地接一起,您可以作为参考试下。自己当时没有区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后面ad转换直接求取的电压有0.01v跳动。

网友E:
模拟地和数字地有一些可以连接,有些不可以链接,怎样用要看电路。5楼磁珠的方案很好,实际效果也不错

网友F:
模拟回路里面噪声比较大,对数字回路的信号有很大干扰。为了保证电路的可靠性,就分开布线。但是因为都是地,还要保证电势基准差不多,所以还要连在一起。

网友G:
你可以这样画,先把模拟地全部连通,接着把数字地也全部连通,最后通过一个0R的电阻(1206以上)把模拟地和数字地接起来。

网友H:
有VDD和DVDD的区别,布置器件的时候注意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模拟回路里面噪声比较大,对数字回路的信号有很大干扰。为了保证电路的可靠性,就分开布线。但是因为都是地 ...

你确定不是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影响比较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