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应变片压力传感器输出mV信号采集放大电路

楼主:
1.电路系统供电3.3V,传感器输出0.9-2.2mV/V,假如满量程是1kg,意味着在传感器5V供电情况下,在受到1kg压力下,输出是5*0.9mV=4.5mV,因此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是4.5mV,差分信号相位相差180°计算结果和仿真不一致,是什么原因?如附件有仿真文件

2.这种应变片桥式传感器输出mV信号,需要放大才能给到MCU处理。MCU供电是3.3V放大到3V附近是否合理?

3.我们产品属于便携可穿戴产品,用来检测肌肉维度,膨胀等单点正向的压力,PCB尺寸在20*20mm以内,电池20-30mAh,因此低功耗很重要。看到这个传感器阻抗是350欧,那么激励电流需要3.3/350≈9mA,不能满足产品单次充电使用10小时以上的要求。如果要降低功耗,能否给桥式压力传感器串联K级别的电阻?

4.图中AD705的作用是基准吗?还是恒流源?没看懂工作原理,谁来讲下。加在这的作用是什么?

5.目前想用AD620来进行传感器的输出毫伏信号的放大,但是板子尺寸只有拇指指甲盖大小。AD620封装是SO8的,太大了。有没有其他家仪表运放型号推荐?主要关注低功耗、低失调电压、低直流偏置、高信噪比。或者有集成度高的内置运放的MCU也是可以,带PGA可编程调节增益。

传感器出输出信号用AD620放大仿真

传感器出输出信号用AD620放大仿真  (2).png

网友A(2023-04-04):
早就跟你说了仪表放大器不靠谱,漂移太严重,用σδADC要稳定太多了。

网友B:
传感器施加的是直流电压,输出应该是直流,你AD620仿真怎么输入的是交流信号这就是错误。

网友B:
2  3v供电,考虑有反向力,留有余量放大到±1.2v比较合适。

网友B:
3 为了减少桥路耗电可以串电阻,加开关,不用时关电。

网友B:
4 因为是力传感器会出现拉力(负力)AD705用来调节力零点电压位置。

网友B:
5 这家有很多带PGA可编程调节增益的MCU你可以去看一下:hycontek

网友C:
TM7711,一颗就够,试过不够用再看其他高价方案。我买了个静压水位传感器上面用的就是这颗料,能做到万分之一的噪声。几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早就跟你说了仪表放大器不靠谱,漂移太严重,用σδADC要稳定太多了。

用哪个  你说清楚啊  大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施加的是直流电压,输出应该是直流,你AD620仿真怎么输入的是交流信号这就是错误。

频率设置成0HZ就是直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 为了减少桥路耗电可以串电阻,加开关,不用时关电。

主要是要实时监测啊  我也想过加三极管和串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  3v供电,考虑有反向力,留有余量放大到±1.2v比较合适。

正负1.2V?怎么有负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 因为是力传感器会出现拉力(负力)AD705用来调节力零点电压位置。

您好  感觉你是专业的  你说下调零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M7711,一颗就够,试过不够用再看其他高价方案。我买了个静压水位传感器上面用的就是这颗料,能做到万分之 ...

非常感谢  现在主要是功耗  体积太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M7711,一颗就够,试过不够用再看其他高价方案。我买了个静压水位传感器上面用的就是这颗料,能做到万分之 ...

这个不是数码管驱动的芯片吗  天马微TM

网友C:
怎么会是数码管驱动芯片呢
SOP8还大那真的没办法

网友E:
这里的电压会被AD620的5脚拉低的,需要加上AD705作为基准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哪个  你说清楚啊  大师

天微、芯海、海芯……国产能做24bit σδADC的厂家多了去了,就算给5V激励电压,输出最小满量程4.5mV,需要128倍以上的PGA放大,有效位数ENOB也能做到17位,关键的问题是PGA极其稳定,比温漂一塌糊涂的仪表放大器好一万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是数码管驱动芯片呢
SOP8还大那真的没办法

谢谢  中国芯片厂家  很多连名字都懒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天微、芯海、海芯……国产能做24bit σδADC的厂家多了去了,就算给5V激励电压,输出最小满量程4.5mV,需 ...

放大128倍有576mV  然后再内部ADC采样对吗

网友A(2025-05-27):
引用 网友D:
放大128倍有576mV  然后再内部ADC采样对吗

不这样还能怎样?

网友F:
22楼是专家,讲得很好!带24位高精度的SOC市面上挺多的,比如国产芯海,晶华微。合泰都有对应的MCU选择。功耗方面不知道你要一直工作呢还是可以间断工作。可以采用定时唤醒快速AD检测是否需要开机进行工作,达到要求就开机,不符合要求继续休眠扫描。这样功耗就可以做到非常低了。

网友G:
电子秤都是直接进入24位ADC,不要用运放!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电子秤都是直接进入24位ADC,不要用运放!

运放本身问题不大,靠谱的运放现在也不贵,但是构成增益的电阻问题非常大,要能跟ADC内置PGA比较稳定度的电阻要上千块一只,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