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at24c32调试代码实现

楼主(2023-04-04):
最近看了网上有对AT24C32 来进行测试的
也找了块片子测试了一下
测试成功发上来给用到的小伙伴
有错误一定吐草一个
好改正错误
共同学习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ds1307.h"
#include "at24c32.h"

  7. char WIFI_DATE[20] = {0}; //WIFI 接收的数据

//START 任务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0           ///开始任务的优先级为最低
#define START_STK_SIZE                        512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   //任务任务堆栈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LED0任务
#define LED0_TASK_PRIO                        4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STK_SIZE                        516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LED1任务
#define LED1_TASK_PRIO                        5            //设置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STK_SIZE                        256            //设置任务堆栈大小
OS_STK LED1_TASK_STK[LED1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任务函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分组配置
        uart_init(115200);                //串口波特率设置

        OSInit();                                      //UCOS初始化

        OSTaskCreate(  start_task,
                       (void*)0,
                                                                 (OS_STK*)&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1],
                                                                  START_TASK_PRIO
                                                         );                   //创建开始任务
        OSStart();                               //开始任务
}

//开始任务
void start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pdata=pdata;
        OSStatInit();  //开启统计任务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关闭中断)

        OSTaskCreate(led0_task,(void*)0,(OS_STK*)&LED0_TASK_STK[LED0_STK_SIZE-1],LED0_TASK_PRIO);//创建LED0任务
        OSTaskCreate(led1_task,(void*)0,(OS_STK*)&LED1_TASK_STK[LED1_STK_SIZE-1],LED1_TASK_PRIO);//创建LED1任务

        OSTaskSuspend(START_TASK_PRIO);//挂起开始任务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开中断)
}

//LED0任务
void led0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关闭中断)
  DS1307_GPIO_Init();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开中断)
        while(1)
        {

           DS1307_Read();

                OSTimeDlyHMSM(0,0,10,0); //时 分 秒 毫秒
        }
}

//LED1任务
void led1_task(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0;
  unsigned char dat;
          OS_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关闭中断)
        //AT24C32_Init();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开中断)
        while(1)
        {

                dat = at24cxx_Read_Data(0x0001);

                printf("%d\r\n",dat);
                printf("LED1 \r\n");

                OSTimeDlyHMSM(0,0,10,0); //时 分 秒 毫秒
        }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这个代码写的很不错的,以后我的代码也用os重写。

网友B:
是用ucosiii么,跟传统的寄存器版本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ucosiii么,跟传统的寄存器版本不一样啊?

一样,没啥区别,单独拿出来 .c   .h文件,一样用裸机
没区别
ucos 不建议 学习了,
直接上Linux 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没啥区别,单独拿出来 .c   .h文件,一样用裸机
没区别
ucos 不建议 学习了,

stm32 不能用Linux吧?资源不够吧?现在ucosIII倒是挺火的。

楼主:
应该是 我表达的不够清楚

stm32 确实不够上linux   ,
我想说,ucos ii 这样的系统不要过多纠结 , 还是直接学习linux
II  或 iii  都不错 , 都值得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我表达的不够清楚

stm32 确实不够上linux   ,

谢谢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