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 HAL库的stm32f1xx_hal_xx.h 如何添加进.c文件中

楼主(2023-04-05):
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在程序开头部分写进来就可以了吧。在编译路径里添加一下

网友B:
先把库建好了,开头调用一下头文件就行

网友C:
用CubeMX自动生成的项目里面的c文件自动包含了这些头文件,但是我极端不建议你选择HAL库,那就是个辣鸡堆,用CubeMX自动生成项目的时候选择LL库更好。

网友D:
单独调用直接include文件名就行

网友E:
在开头添加这个头文件,然后在keil的include路径里面加上这个路径

网友F(2023-12-08):
引用 网友C:
用CubeMX自动生成的项目里面的c文件自动包含了这些头文件,但是我极端不建议你选择HAL库,那就是个辣鸡堆, ...

OK    THANKS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CubeMX自动生成的项目里面的c文件自动包含了这些头文件,但是我极端不建议你选择HAL库,那就是个辣鸡堆, ...

只要实时性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用hal库舒服的很,我做了一个激光器驱动,f4芯片,实时性能做到1000us以内(72MHz下,1000us循环一遍,完成adc采样,pid计算,dac输出,串口发送(50Hz),屏幕通信(100Hz)),通信还有加密,解密,就这样cpu占用率最高不超过30%,最低2%左右,如果我跑168MHz,更是不会超过10%。比我刚实习的时候写的相同功能的代码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架构设计的好,hal库那点性能损失完全不用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只要实时性要求不是非常非常高的,用hal库舒服的很,我做了一个激光器驱动,f4芯片,实时性能做到1000us ...

你不走量自然可以浪费单片机算力,走量的应用差几分钱就可以决定项目的死活你是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