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16视图 怎么把这三个分开,不要叠在一块

楼主:
想问下各位AD怎么把这三个分开,不要叠在一块

屏幕截图 2023-04-05

网友A(2023-04-05):
鼠标左键按住文件名往旁边的阴影处拖,然后松开按键

网友B:
工具-设置原理图参数-参数选择-云优选项-system-view-->document bar "如果需要组合文档"前面勾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具-设置原理图参数-参数选择-云优选项-system-view-->document bar "如果需要组合文档"前面勾去掉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