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桥式压力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信号变送器、PLC(MCU)整合成一个手环大小

楼主:
1.有没有可能做成一个手环大小,用于检测各个关节,肌肉纬度,膨胀等单点正向压力0-1kgf说白了就是三合一,小型化。把变送器精简,PLC相当于MCU,可行不?

2.用恒流源驱动?(恒流源的好处是使得传感器输出信号只与电流和传感器内部电阻值有关,电流恒定,也就是完全和压力值有关)我电池才30mah,350欧姆阻抗,激励电流要10mA吧?3.3/350=0.009428571429,那岂不是用不到10个小时,产品本身需要10个小时以上监测功能,充满一次电

3.0.9-2.2mV/V的输出灵敏度,传感器供电5V,假如满量程是1kg,那么对应的输出是0.9*5-2.2*5=4.5-11mV之间,如果3.3V的电路系统,MCU供电也是3.3V,需要放大多少倍才合适?

4.这种传感器一般最低电压是5V供电,如果用3.3V能不能驱动,哪个了解这种传感器特性的?

5.传感器输出差分信号,也就是正端是2mV的话,负端就是-2mV,幅度一样,相位相差180°?怎么理解这种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比如输出0.9-2.2mV/V

6.这种衡器桥式应变片传感器,受力的时候阻值越大还是越小?如果要测量传感器本身的阻抗,应该是量测哪两个脚?

网友A(2023-04-05):
属实是个大项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属实是个大项目啊

哈哈  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