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时间片轮询代码结构

楼主(2023-04-05):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TimeSlice.h>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int main(void)
{
    // 停用看门狗定时器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User code init begin */
    gpio_init();//GPIO初始化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 User code init en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和定时器
    initClock();
    initTimer();
    // 启用全局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 在主循环中执行其他任务
        // ...
        TaskProcess();  //时间片任务处理函数

    }
}
// Timer_A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_ISR(void)
{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执行需要定时的任务
    // ...
    TaskRemarks();  //时间片任务标志处理函数
}

/*
* TimeSlice.h
*
*  Created on: 2023年3月31日
*      Author: Long
*      如何使用:
*          1、将对应的.c和.h两个文件导入到代码工程里面
*          2、在main函数的while(1)里面调用TaskProcess(),调用时记得添加 -- #include "TimeSlice.h"
*          3、在系统时钟或者定时器里面调用TaskRemarks(),调用时记得添加 -- #include "TimeSlice.h"
*          4、在TimeSlice.c里面的task1()、task2()、task3()填写任务代码,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己添加新的任务函数
*/

#ifndef TIMESLICE_TIMESLICE_H_
#define TIMESLICE_TIMESLICE_H_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msp430g2553.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void Task1();// 任务1
void Task2();// 任务2
void Task3();// 任务3
void TaskRemarks(void);//任务标志处理
void TaskProcess(void);//任务处理

#define TASKS_MAX 3

//----任务结构----
typedef struct _TASK_COMPONENTS
{
    uint8 Run;                 // 程序运行标记:0-不运行,1运行
    uint8 Timer;              // 计时器
    uint8 ItvTime;              // 任务运行间隔时间
    void (*TaskHook)(void);    // 要运行的任务函数
} TASK_COMPONENTS;       // 任务定义

////----任务清单----
//typedef enum _TASK_LIST
//{
//    TASK1,            //任务1
//    TASK2,            //任务2
//    TASK3,            //任务3
//     // 这里添加你的任务。。。。
//     TASKS_MAX                                           // 总的可供分配的定时任务数目
//} TASK_LIST;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endif /* TIMESLICE_TIMESLICE_H_ */

#include <TimeSlice.h>

/**************************************************************************************
* Variable definition
* 在定义变量时,我们已经初始化了值,这些值的初始化,非常重要,跟具体的执行时间优先级等都有关系,这个需要自己掌握。
* 时间片的大小需要自己注意
**************************************************************************************/
TASK_COMPONENTS TaskComps[TASKS_MAX] =
{
    {0, 60, 100, Task1},            // 任务1
    {0, 20, 100, Task2},            // 任务2
    {0, 30, 100, Task3},            // 任务3

     // 这里添加你的任务。。。。
};

///**************************************************************************************
//* FunctionName : TimerInterrupt()
//* Description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将定时中断服务函数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
//**************************************************************************************/
//void TimerInterrupt(void)
//{
//    TaskRemarks( );
//}

/**************************************************************************************
* FunctionName   : TaskRemarks()
* Description    : 任务标志处理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任务运行标志出来,此函数就相当于中断服务函数,需要在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此函数,这里独立出来,并于移植和理解。
**************************************************************************************/
void TaskRemarks(void)
{
   uint8 i;

   for (i=0; i<TASKS_MAX; i++)          //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mps[i].Timer)          // 时间不为0
       {
           TaskComps[i].Timer--;         // 减去一个节拍
           if (TaskComps[i].Timer == 0)       // 时间减完了
           {
                TaskComps[i].Timer = TaskComps[i].ItvTime;       // 恢复计时器值,从新下一次
                TaskComps[i].Run = 1;           // 任务可以运行
           }
       }
  }
}

/**************************************************************************************
* FunctionName   : TaskProcess()
* Description    : 任务处理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此函数就是判断什么时候该执行那一个任务了,实现任务的管理操作,
* 应用者只需要在main()函数中调用此函数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去分别调用和处理任务函数。
**************************************************************************************/
void TaskProcess(void)
{
    uint8 i;

    for (i=0; i<TASKS_MAX; i++)                 //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mps[i].Run)                  // 时间不为0
        {
             TaskComps[i].TaskHook();       // 运行任务
             TaskComps[i].Run = 0;          // 标志清0
        }
    }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void Task1()// 任务1
{
    led1_toggle();
}
void Task2()// 任务2
{
    led2_toggle();
}

void Task3()// 任务3
{

}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