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芯片选择问题

楼主(2023-04-05):
请问实际的stm32f103RCT6可以用proteus里面的stm32f103R6来仿真吗?

网友A:
你不能仿真 f103r6 没有的功能。

网友B:
不行,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仿真 f103r6 没有的功能。

好吧,看到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不兼容

好吧,看到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