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电路模块限流电阻及稳压二极管的问题,期望大佬的赐教 谢谢

楼主:
在使用单片机控制MOS管模块时发现MOS管未能完全导通,故按照MOS管模块画了下电路原理图(MOS管模块原理图1)。

MOS管模块实物图

MOS管模块原理图1

通过实际测量MOS管栅极电压发现电压偏低导致MOS管不能完全导通,根据原理图分析可能是R4限流电阻将单片机IO口的5v电压给分压了。
想出两个解决方法:
方法1(简单粗暴):通过简单计算将R4电阻换成1k的。
方法2(乾坤大挪移):将R4电阻放到D1稳压二极管与0v之间。

不知两个方法的利弊,故在此求助,再次感谢大佬!

在这个模块中还认识了一个新的元件——稳压二极管。
通过查找有关稳压二极管的资料也未能将原理图中D1的型号给确定下,期望大佬的赐教。
对稳压二极管的选择的想法:MOS管的Vgs的参数 > 稳压管的稳压值 >=MOS管的Vgs(th)。

以上的描述、说法及想法存在错误或者不够严谨,希能够被指出。

感谢!

网友A(2023-04-05):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型号的MOS管我用,它导通不需要什么高电压,3.3V足够了
如果MOS管发热,原因应该是PWM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个型号的MOS管我用,它导通不需要什么高电压,3.3V足够了
如果MOS管发热,原因应该是PWM ...

感谢回复!

网友B:
更正:原理图中Q1的型号由AOD4184L改为D4184(MOS管模块实际是D4184)。

网友C:
你的问题是想让mos管完全饱和,做开关管来使用。现在发现不能完全导通,一般是器件参数不匹配,pwm高电平时,光耦导通,3.4脚0.1V左右,VGS4.9V,Q1导通,LOAD 低电平输出。PWM 低电平时,光耦断开,Q1断开,load高电平输出。D1稳压管其实不用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是想让mos管完全饱和,做开关管来使用。现在发现不能完全导通,一般是器件参数不匹配,pwm高电平时 ...

感谢!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到稳压二极管,所以想把这个给搞明白,方便后面的学习与应用。如果您有时间方便的话能对我上面的电阻的方案和稳压二极管选项问题,进行详细的解答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到稳压二极管,所以想把这个给搞明白,方便后面的学习与应用。如果您有时间方便的 ...

一定要会看,也一定要去看MOS管的数据手册
所谓"V GS =4.5V",这个指的是在这个条件下,MOS的导通特性,在数据手册中都有说明的
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到4.5V才能导通,数据手册中都有表格的,你可以大概的参考一下

网友D:
实际上改动的这个电阻只是一个限流电阻,阻值太大限流过度了会有比较高的压降,导致开通失败,查一下光耦的手册,如果光耦耐压足够,直接就不要那个电阻了,耐压不够就考虑减小阻值,还有图上的二极管是续流作用的,不是稳压,你电阻加在那下面没用,反而续流二极管会相当于没用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改动的这个电阻只是一个限流电阻,阻值太大限流过度了会有比较高的压降,导致开通失败,查一下光耦的 ...

没有电感哪来的续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感哪来的续流?

抱歉,电源里面才有续流,这个二极管是让MOS管快速关断的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抱歉,电源里面才有续流,这个二极管是让MOS管快速关断的作用

快速关断二极管不是这么用的吧
放这里看起来应该是稳压的作用,如果是的话,没什么必要
Q1栅极电压是由电源分压而来,电压=(Vin-Vce)/(R4+R3+R2)*R2
输入电压Vin是5V-30V,光耦导通压降Vce可以查规格书,或者实际测量一下
这时,计算5V下,栅极电压超过Q1完全导通的电压,而30V下,又不会超过Q1的栅极最大承受电压
如果真无法满足,再加D1稳压,稳压只要选比Q1栅极最大承受电压低,留些余量就好了
比如最大20V,可以选个15V稳压管
另外要测量一下Q1栅极的波形,如果失真的话,试试减小R2,R3,R4电阻,再不行就降低PWM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快速关断二极管不是这么用的吧
放这里看起来应该是稳压的作用,如果是的话,没什么必要
Q1栅极电压是由 ...

感谢!二极管选型还要选择合适的功率,而功率的计算与电压和电流有关。电压是二极管的稳压值,电流是Ir4-I(r2+r3);Ir4=(Vin-Vce-稳压值)/R4,I(r2+r3)=(Vin-Vce-稳压值)/(R2+R3)。这样计算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