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控制继电器每天在一定时间段闭合,怎么编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3-04-05):
数码管显示北京时间,且可调

网友A:
简单存储时、分、秒,判断到开,再存储时分秒判断关,有什么难处?

网友B:
你是要找这个东西来用还是一定要自己做一个?某一个宝上面的时控开关不要太成熟,十多二十块钱一个

网友C:
写个实时函数,把需要的时间段定义好,加上判断条件,成立的话输出DO控制继电器闭合。到下一个时段在输出DO控制继电器断开。很好实现的吧

网友D:
如果要求精度高,就用时钟芯片做定时. 如果不是很高精度, 就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做计数, 按小时,分,秒计数,软件计时,单片机输出控制继电器.

网友E:
定时吧,用一个中间变量模拟现实世界的24小时,循环,然后时间一到定时的时间就进入中断,控制继电器开关

网友F:
楼上正解。把24小时改为86400秒,固定大于某个秒就动作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