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串口获取分、秒代码,单独可以得到正确结果,连续不行

楼主(2023-04-05):
以下代码如果只获取秒,或分是可以的,但是SUBF分别获取时分秒,就会乱码,请各位帮看看,困扰已久,非常感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i,c,k,flag;
sbit CLC=P0^2;
sbit DAT=P0^1;
sbit RES=P0^0;
sbit LED=P2^4;

void botelv()
{
        EA=1;
        ES=1;
        TMOD=0x20;
        //SCON=0x50;
        SM0=0;SM1=1;        REN=1;
        TH1=0xfd;
        TL1=0xfd;
        TR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 (--t);
}
read(unsigned char dz)
{
        unsigned char value,t,i;
  RES=1;
        for(i=0;i<8;i++)
        {
                CLC=0;
                DAT=dz&0x01;
                dz=dz>>=1;
                CLC=1;
                                }
        for(i=0;i<8;i++)
        {
          CLC=0;
                t=DAT;
                t=t<<=i;
                value=value|t;
                CLC=1;
                                        }
         P2=value;
   RES=0;
         return value;
                }

void main()
{
        char m,s,h;
        botelv();
        //while(1)
        {
s=read(0x81);
m=read(0x83);
h=read(0x85);
delay(55555);

SBUF=m;
while(TI==0);
TI=0;

SBUF=s;
while(TI==0);
TI=0;

}
}
void fasong() interrupt 4
{
                //TI=0;
                flag=1;
}

网友A:
uchar BCD_D(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
{
        return ((bcd>>4)*10)+(bcd & 0x0f);
}

void main()
{
        char m,s,h;
        botelv();
        while(1)
        {
                s=BCD_D(read(0x81));
                m=BCD_D(read(0x83));
                h=BCD_D(read(0x85));
                delay(55555);
                SBUF=m;
                while(!TI);
                TI=0;
                SBUF=s;
                while(!TI);
                TI=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BCD_D(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
{
        return ((bcd>>4)*10)+(bcd & 0x0f);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确没有进行BCD转码,但是串口可以得到正确的秒,60秒一个循环,转码后反而成了乱码。我怀疑诗read程序写的不对,for(i=0;i<8;i++)
        {
          CLC=0;
                t=DAT;
                t=t<<=i;
                value=value|t;
                CLC=1;
                                        }    这一段我自己编造的,如果方便的话帮看看是否有不对的地方,再次感谢老师抽出宝贵时间答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的确没有进行BCD转码,但是串口可以得到正确的秒,60秒一个循环,转码后反而成了乱 ...

串口助手有两种显示模式:HEX和文本模式。HEX是以16进制显示,你没有进行BCD转码,表面看似乎正确,实则不然。你能说串口助手显示的 12  30 是12点30分吗?实际是0x12 0x30 =18点48分。

网友B:
单片机只认16进制,懂得转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助手有两种显示模式:HEX和文本模式。HEX是以16进制显示,你没有进行BCD转码,表面看似乎正确,实则 ...

谢谢老师!明白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