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修改pcb里的元件网络和走线,如何更新到原理图

楼主(2023-04-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点违反设计规范了,原则上是先改好原理图,再从原理图上更新PCB。

网友B:
你为啥一定要反着做呢

网友C:
应该先改原理图,再导入吧

网友D:
只有修改封装能够更新到原理图,其他在pcb上修改的更新不到原理图,只能原理图修改完再更新到PCB

网友E:
可以的!
可以反向更新的有:元件位号、参数、网络、PCB走线规则。。前提是你之前的PCB也是从SCH导入的(同一项目组中),才可以更新位号(元件的UID要对应),网络名(比如VDD更新为VCC),

而电气连接更改(如R1-1接Q1-E变更为R1-1接Q2-E,)则需为更多的条件:R1-1、Q1-E、Q2-E之前的SCH都是用网格号或PORT连接的。等等~

操作方法:快捷键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