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PCB移动元件,如何让旁边的元件自动对齐它

楼主(2023-04-06):
Altium Designer
不是全选这些元件,再对齐。而是移动元件,其他元件自动跟随它对齐

PROTEL 99就有自动排齐的功能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功能,求问^_^

网友B:
AD没有其他元件自动跟随它对齐的功能,PADS也没见过,更高端的软件没使用过不清楚。

网友C:
问这问题楼主可能没画过图,或者设计经验完全没有,你移动元件其他自动对齐
完全没必要也不需要,一个板子不可能元件封装大小都一样,脚距都一样,电脑

无论如何都没法拥有人的审美观来安排各种大小不一的元件脚距不一自动完美排列,

这些要靠人脑考虑美观,散热距离等等,看看电脑自动布线就知道它弱智程度了

网友D:
没听说过该功能,也不清楚该功能的用途,提出一个相对靠谱的解决方法,设计→Room→从选择的器件产生矩形Room (快捷键D→M→T)生成一个room,每次移动时移动room,该处走线以及元件位置不会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