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30V10A电源制作过程

楼主(2023-04-06):
直接上图片批评吧!用的是明纬电源24V15A,芯片是TL494,原理图网上很多

拆开上盖来个完整的原始图片

加上副电源,12V--15V都行,增加延时供电电路,NE555组成

TL494芯片两个比较器(1脚+、2脚-)(15脚-、16脚+),接电位器或者单片机输出DAC,
不想麻烦的就接10K多圈电位器,简单有效。想后期方便的用单片机控制,我用的是15W408AS单片机

显示芯片TM1637六位数码管,单片机输出8位PWM(位数有点低,步进0.1V)电压电流采集10位AD,实际效果还可以。采样电阻用1%精度,保证精度。电流采样用INA199A1,芯片的高侧采样的,考虑输出电压高过芯片安全电压这里采用低压侧采样,

开机默认3.7V,默认限流1.0A,图片显示电流是误差,实际该是0,这点没修正

CA表示限制电流,1A(实测1.6A)、2A(实测2.4A)、3A(实测3.2A)、4A(实测4.0A)、5A(实测4.8A)、6A(实测5.6A)、7A(实测6.4A)、8A(实测7.2A)
可以看出误差是线性的,估计是我电阻选择比例出了问题,低端实际偏高,高端实际偏低,没有研究

TM1637亮度控制,调整后记忆

电压校准,芯片供电3V-5.5V都能校准,5V稳压芯片电压都是有误差的,不同电压采集会不准确(此功能需要组合按键才能调节,正常模式无法调节

采集电流校准,同上供电电压引起的误差(此功能需要组合按键才能调节,正常模式无法调节)

这是控制芯片正面图,不完美有飞线,电位器可以用3个按键代替,

这是12V35W的电动车大灯测试,电压和电流是很准的,只有CA限流显示时与实际有误差,达到使用目的

说明TL494的电压电流比较器不是固定的1、2电压,15、16电流,有时候是反过来的,

楼主:
这是TL494原理图,
调整电流,是15脚的上拉电阻电源端断开接入电位器,
调整电压,是2脚上拉电阻电源端断开接入电位器

单片机原理图,还是那句话不想花太多精力或者不懂单片机直接上电位器一样效果,忽略以下

显示与按键

稳压与延时启动,延时启动是防止单片机未启动输出,开机时电压输出过高,电位器控制忽略延时启动电路

考,此版本是无跳线的,没有打板,仅供参考

网友A:
很不错  谢谢分享   ,针对494的  有没有4832等改法

网友B:
牛,坐等后续程序 电路板开源

网友C(2023-06-03):
向这种数字电源,PWM频率应该设置成多少

网友D(2023-07-03):
参考一下,这个是用PWM控制的,干扰大不大?

网友E:
非常渴望楼主能发一下单片机源程序

网友F:
记号一下,希望开出新宝。

网友G:
牛,坐等后续程序 电路板开源,缺失大开眼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是TL494原理图,
调整电流,是15脚的上拉电阻电源端断开接入电位器,
调整电压,是2脚上拉电阻电源端断 ...

小白一个,正在学习一下程控电源,请问这个单片机原理图中  的输入和输出端分别接哪里啊?

网友I(2023-12-23):
这个分流器选多大呢

网友J:
这个成本控制很好,有没有人打样分享?

网友K:
感觉不够原创啊,不过也不错

网友L:
做的不错,就是有些改动地方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向这种数字电源,PWM频率应该设置成多少

设置8位就行,输出经过两级滤波运放跟随器,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是用PWM控制的,干扰大不大?

PWM输出经过两级滤波和运放跟随器,是无干扰的。建议改TL494,线性度调节很好,,不要改3842类芯片,

网友M(2024-09-18):
只改过电位器版本的,用单片机来调电压太高级了,长知识了!!

网友N:
进来学习下,网上现在有LCD屏的了,楼主做出来程序能开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