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并联通讯的可行性方案

楼主:
    最近做的自动化控制板案子需要N个单片机协作完成,其中一个带网口MCU做主控,然后分出几个极便宜的MCU独立完成各自模块的运行,为节省GPIO和串口计划使用一个主串口并联N个副串口完成协作通讯,运行指令和坐标数据全部由主串口带握手信号广播发送,副串口接收到匹配的握手信号即执行接收的指令,不匹配直接忽略接收数据,握手协议已经在之前的案子上线使用没有问题.副串口返回数据先把CE#信号拉低,再发出数据到主串口RX接收,发送完CE#信号复位,这样大致完成一个大回环,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看下这个方案是否有可行性,谢谢!

网友A(2023-04-06):
直接IIC不行吗

网友B:
DMX512,几百个都可以。

网友C:
自动化控制,485不行吗

网友D:
方案本身没问题的,使用二极管进行线与,使用电阻避免过载拉高拉低。只不过不是最优化的,但是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