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二极管是怎么作用防反接电路

楼主(2023-04-06):
D9D10是怎么实现防反接的。还有玩步进电机,单片机跟驱动芯片间脉冲信号有必要用光耦隔离吗?步进电机用了专用驱动芯片,还有必要再加续流二极管吗?目前42步进电机用的4988驱动芯片,没光耦隔,也没对步进电机加二级管续流,也能正常运行没损坏什么。一直在搞滑台,也没时间研究驱动芯片资料,但想着这两点对于一个专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来说应给都不需要用户考虑的事了吧,应该芯片内部有做保护措施了。

网友A:
D9D10防反接就是防止光耦损坏
单片机跟驱动芯片间脉冲信号必须用光耦隔离,你不懂电机的干扰有多大。

网友B:
光耦的输入端1,2脚的反向电压一般是比较低的,正负接反的时候,下面是正,上面是负,容易烧掉光耦
加上二极管,接反时二极管导通,这时光耦的2,1脚的电压等于二极管电压,一般只有0.7V左右,就不会烧坏了。

网友C:
如果你驱动光耦信号是单片机控制,完全没有必要,要是高压的到哪里,芯片也挂了,这种防反接应该是用于外接开关控制,而且控制的电压是高电压

网友D:
如果看过开关打火花的话就不会对电机需要续流保护有疑问了,这几天在研究压力泵压力开关保护问题,因为原配的压力触点都打坏了,只能买一个新的,虽说不贵,但是坏掉还是带来使用不便,尤其是智能马桶无法冲干净,家里都很反感,等到买换也得几天时间,任何消除触点打火查了用RC觉得不是很理想,因此想用双向可控硅,但是可控硅也需要RC不是很满意,于是想到了压敏电阻,买了561的并联在触点观察还是打火,有一定保护作用,但是无法完全消除打火,若能过零闭合和过零关闭就好了,过零关闭也存在一个续流问题的,若不给感生电放电回路的话一样打火,并联的压敏好像561过大,好像听说471比较合适,目前准备买331、471、561都试看,也在研究一个电路特点是压力开关断开后若存在高压则控制导通压敏电阻似乎符合,但是这次用561可能存在电压过高问题,准备用331试看,听说331很容易损坏。

网友D:
今天用331压敏电阻试过了可以运行没熔毁,按道理也是不会熔毁的,电机线圈电流是不会突变的,因此不存在过流击穿熔毁压敏电阻的理论,实践也证明了推导,不过还有待时间去检验,虽然可以解决压力开关断开叠加过压触点打火,但是无法解决压力开关闭合打火因为不是零压接通,而电子开关则不同无论是否零压接通压力开关接的是微电流纵使打火也要小很多,目前先用着,待有问题再用可控硅电路替换,刚换用不久触点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