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5153线性降压恒流 PWM调光LED照明驱动

楼主:
概述
AP5153 是一种 PWM 调光的、低压 差的 LED 线性降压恒流驱动器。 AP5153 仅需要外接一个电阻和一个
NMOS 管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 LED 恒 流驱动电路,调节该外接电阻就可以调节 输出电流,输出电流可调范围为 20mA 到
3.0A。 AP5153 还可以通过在 DIM 引脚加外 部信号进行 PWM 调光,DIM 脚输入信号 的频率范围是 200HZ 到 10KHZ,当不需 要调光功能时,DIM 可以悬空。 AP5153 正常工作电压为 3.0V 到
6.0V,当电源电压高过 6.0V 时,通过外部 的钳位电路使芯片工作电压钳位在 6.0V
即可满足高压大电流恒流 LED 驱动。 AP5153 采用 SOT-23-5 的封装形式。
特点

电源电压:2.7V~6.0V
PWM 调光频率:200HZ~10KHZ
输出电流:20mA 到 3.0A。
输出电流精度:优于±5%
仅需外接一个电阻和一个 NMOS 管
电压可开展至 400V 以上,电流可扩展 到 3.0A。
应用领域
线性 LED 照明驱动
PWM 调光的 LED 照明驱动
LED 手电筒、LED 台灯、LED 矿灯、
LED 日光灯等

网友A(2023-07-11):
淘不到这个

网友B(2023-11-30):
网上搜型号,一搜一大把就可以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