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电路疑问

楼主(2023-04-06):
稳压管可以代替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A:
那么你到底想用什么稳压管代替哪只整流管呢?

网友B:
稳压管不可以代替整流二极管,下面的电原理图正确。

网友C:
C1决定了负载的最大电流,也决定了第一图里D1的电流,那么这个电流是否在D1的参数范围内呢?D1的功率够吗?

网友D:
不可以。C1要选用安规电容。以前做的印象里,1uf可以提供68mA的电流出来。 因为没有隔离,注意做好绝缘,小心触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不可以代替整流二极管,下面的电原理图正确。

两个图都是对的,稳压管可以代替整流管,但是要求替代品耐压略高于稳压管即可,但是这么做毫无意义,这个问题纯属吃饱了撑的。

网友E:
稳压管不可以代替整流二极管,但是用在这里没问题。
上图相比于第二个电路图,可以省去一个二极管

网友F:
2个图都可以!但第一个图稳压二极管必须承担负半周的反向电流!对稳压管的功率有一定的要求!尽量不用。除非电流比较小的场合可以。

网友G:
理论上,下面的图要好些,实践中,C1经常发生容量变小而不能正常工作的现象,好像D1也不太可靠。

网友H:
理论上不行,但你实际用了是可以的

网友I:
很容易烧的。

网友J:
两图都能用,上图一般用在小电流场合

网友K:
如果稳压管的参数合适,两个电路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L:
不能代替!

网友M:
阻容降压(限流)有个刚接电时的电容充电电流过大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N:
不能,浪涌电压很容易就击穿了。还有当电压反向输入的时候加在稳压管正向的电压很高直接烧废了。

网友O:
理论上是不能把,会击穿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是不能把,会击穿的

理论上可以,实践中也有具体应用(遥控风扇或者洗衣机中都有具体应用实例)。但还是慎用!

网友P:
不整个双向的 对不起AC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理论上是不能把,会击穿的

稳压管生下来就是为了要击穿的,怎么读书的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理论上不行,但你实际用了是可以的

理论上不可以,实际上就肯定不可以

网友Q:
说不可以的,就是还没有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了。稳压管反向击穿就是稳压状态,只是输出电压多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比如要5V输出就要选5.6V的稳压管。

网友R:
稳压管可以代替整流管

网友F:
这个电路中第一个电路的稳压管有2个作用,1:稳压管的本职工作,限幅。 2:为交流负半周提供电流回路,防止电容器C1单方向充电。此时,稳压管做兼职普通二极管的工作。

网友J:
只要负载电流不是很大,负载电流波动不大,两个电路都可以用,1UF/630V的电容不是桥式整流的情况下,可以提供30mA左右的电流

网友S:
那就变成0.7伏了。

网友G(2024-02-27):
图1中C1的大小决定了输出电流(好像C=15I),这个电流不能大于D1反向击穿后允许通过的电流(也就是D1的工作电流)。实际应用中C1经常在一年左右失容,两个电路都不可靠。

网友T:
图1,在电流参数允许的情况下,没有问题。这是常用的电路。

网友J:
不是能不能代用问题,第一个图稳压管在这里就是稳压作用,比第二个图省了一个整流管,但输出电流也相对小,不到30mA

网友U:
引用 网友J:
不是能不能代用问题,第一个图稳压管在这里就是稳压作用,比第二个图省了一个整流管,但输出电流也相对小, ...

谁给弄个PROTEUS的仿真试试看到底两个电路的输出电路有多少差距

网友V:
第一个电路可以的,不但节省元件,而且效果更好。能利用整流二极管的反向高阻防止后级电路通过稳压二极管涓流放电,在有后备电池的电路中更适合。这样既减少了发热,又减少了漏电。
稳压二极管反向漏电流比整流二极管大,在追求高效率时必须避免。
有一款电能表中用的就是这种供电电路。我在利用太阳能板给电池充电时也曾这样用。